工厂电路问题

楼主(2012-05-24):
我厂的电从变压器出来的零线带电是怎么回事,求高手指点怎么查和解决,此问题给日常维修带来诸多不便维修时老是被电到。

网友A:
检查零线是否有虚接和断路的现象

网友B:
虚接或三相不平衡

网友C:
应该是虚接或接地电阻达不到要求。认真检查检查。

网友D:
零线如果不重复接地,作为电器设备的回路支线,本身就会有电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虚接或接地电阻达不到要求。认真检查检查。

网友F:
虚拟接地的可能很大  或者电阻达不到要求

网友G:
类似的话题,几年来在不同的论坛见过许多次了;
但,似乎一直未留意到问题的解决结果。

“零线带电”,应当是指零线对地有较高的电压;在供电系统完善的情况下,应当不会出现。
其原因,应当如楼上几位所说。

网友H:
应该查一下变压器的接地是否良好。

网友I:
多数是三相负载不平衡才这样的

网友C:
三相负载不平衡,如果接地良好也不会产生有害的电压。

网友J:
个人认为也是三相不平衡造成的。

网友K:
过来学习一下

网友L:
中性线有可能接触不良或三相负载严重不均造成零点漂移

网友M:
三相负载不平恒!拉相。。

楼主:
各位师傅现在问题是怎么查和解决此问题,回答的都说啥问题没人具体说怎么解决

网友N:
各位老师总结的很充分了!

网友O:
你可先检测下三相是否平衡?不平衡就调线解决.使之三相平衡,正常就检测接地是否完好,有无虚接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