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5-25):
功率电感在恒流LED驱动器电源的设计注重点

功率电感L1的大小可以根据LinkSwitch-TN设计指南(AN-37)或PIXIs设计表格进行选择。输入LED灯串的电压作为输出电压,所有LED的电流总和作为输出电流。
电路分析
 电路为一个采用降压-升压型拓扑结构的非隔离恒流(CC)电源,用于驱动LED。典型应用为夜灯、(功率电感  LED电感 一体成型电感http://www.microjuhn.com/cn/)霓虹广告牌的替换方案、紧急出口指示牌或任何使用LED进行照明的应用。AC输入电压经D1、D2、C1、C2、RF1及RF2整流滤波。使用两个二极管可改善输入浪涌的耐受力(2 kV)及传导EMI。电阻RF1要使用可熔阻燃型电阻,而RF2采用阻燃型电阻。
  LinkSwitch-TN使用开/关控制方式稳定输出电流。当流进反馈引脚(FB)的电流超过49 μA时,MOSFET的开关在下一个周期被禁止。49 μA是引脚电压为1.65 V(±7%容差)时的阈值电流,因此,FB引脚电压可以作为电压参考来使用。
经过C4平均后的在R3上建立的压降表示了输出电流的大小。当R3的电压超过2 V时,通过R1、R2的电阻分压器,FB引脚的电压超过1.65 V,从而有 >49 μA的电流流入FB引脚。R3两端2 V的电压将输出电流设定为100 mA,即每串LED流过25 mA。如果负载开路或输出端短路,没有反馈信号至LinkSwitch-TN,则其会进入自动重启动状态(只有5%的时间内导通)。功率电感为防止空载时的输出电压过高,可以采用VR1和D4组成的可选反馈电路。VR1的取值要高于正常的输出电压。
设计要点
  1、输出与输入不是安全隔离的。
  2、电路的输出电压变化范围为±12%(包括50 °C的温度变化)。
  3、为了减少噪声耦合降低EMI,输入功率电感滤波元件要远离LinkSwitch-TN的源极及L1电感;DC输入滤波电容C1和C2可以放置在AC输入和U1/L1中间,作为屏蔽使用。
  4、选择C4 ≥ 20 × (15 ms / R3),从而对电流检测电压进行足够的滤波。如果C4取值大于50 × (15 ms / R3),则可以轻微地改善输出恒流的线性。
  5、根据LED灯串上可接受的峰值电流选择C5。更大容量的电容会降低峰值LED的电流。典型值为100 nF至100 μF,要选用低ESR的电容。如果没有此电容,峰值输出电流为U1的内部限流点。
 6、对应图中R1和R2的取值,R3可以通过R3=2V/IO计算得到。
  7、电源提供的总输出电流由LED灯串的数量决定,并受L1的值及U1限流点的限制。对图中所示电路,负载应小于等于100 mA及总功率小于等于1.25 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