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纶通问题

楼主(2012-05-25):
用维纶通TK6070i与控制器通信时,屏上的数据在显示一段时间后,就会出现一段时间的停顿,并且监测不到控制器上有数据向屏上传输,过一段时间屏上就又有数据传输,请教各位大神,有遇到这种情况的吗?如何解决

网友A:
这是数据实时更新的问题,实时更新时间长了就这样,一般来说都要延时一些才会显示出来。
如果用资料传输功能,数据刷新时间更是人为的调整,系统默认为25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