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5-25):
PLC是欧姆龙的CP1H,想连接一个无源开关作为输入触发。不知道怎么连接。麻烦具体一些。

网友A:
输入端?是ID模块吗?  我用的CJ1M 不知道能不能帮到你。

网友B:
公共端上接0V的话,开关一端接到+24V上,一端接到输入点上;

网友C:
PLC的输入点与输入侧的公共点COM之间为该输入点的输入回路,一般都是由内部的光耦器件的发光二极管与限流电阻组成,欧姆龙PLC 的输入点的内部光耦器件的发光二极管为二只反并联的发光二极管,可等效为一输入电阻Ro。如公共点COM接24V电源的正极,则开关的一端接输入,另一端接24V的负极。如公共点COM接24V电源的负极,则开关的一端接输入,另一端接24V的正极。见下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