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5-25):
      近期,浙江某工厂送来一台西门子6SE70系列变频器维修,用户说变频器的操作控制面板PMU液晶显示屏上无显示,既是俗称的“黑屏”现象。针对这一情况,慧博工程师做了以下几种测试:
    (1)故障现象:操作控制面板PMU液晶显示屏“黑屏”
      故障处理:检查底板,测量N4集成块UC3844AN,4-8脚之间的7.5KΩ电阻烧坏,V34场效应管K2225栅极限流电阻R133变值为720kΩ,用热风枪将贴片电阻拆下,更换新贴片电阻。上电测试各点电压,正常。恢复接线,送电运行正常。
    (2)故障现象:西门子6SE7016-1TA61-Z变频器维修时操作控制面板PMU液晶显示屏“黑屏”。
      故障处理:检查底板V34场效应管K2225,发现栅极保护贴片电阻24Ω变值为500kΩ,已损坏。检测N2集成块的20脚无电压,1脚为11.3V,N3集成块MC340脚为4V,2脚为3.3V。用热风枪将N3集成块MC340拆下测量1脚与3脚之间的阻值变为9kΩ,正常应为500kΩ。更换新的N3集成块MC340和24Ω贴片电阻。上电测试N2、N3集成块各引脚电压,正常。恢复接线,运行正常。
      操作控制面板PMU液晶显示屏“黑屏”故障,大部分与底板V34电源管控制极24Ω保护贴片电阻变值有直接关系,变值后的电阻值一般为500kΩ~1MΩ之间,有的电阻值变为无穷大。
     (3)故障现象:操作控制面板PMU液晶显示屏“黑屏”
      故障处理:检查底板,25A正负熔断器F1、F2全部熔断,测量IGBT模块输出端U相与V相之间,电阻值为11Ω,已经短路,(正常阻值应该为210kΩ),IGBT模块触发部分触发板A12、A32、A22的3脚与4脚和7脚、5脚、8脚的电阻值变为1.9Ω,已经短路。更换同型号六单元IGBT模块(型号为BSM15G120DN12)与触发电路板A12、A32、A22后,恢复接线,变频器上电,测量各个电源输出电压正常,IGBT模块6个触发电路脚电压为-5.1V,正常,显示正常。
    (4)故障现象:操作控制面板PMU液晶显示屏“黑屏”
      故障处理:检查底板,测量K4继电器线圈并联续流二极管V20,与K4线圈串接二极管V16击穿短路,测N7电源块L7824损坏,N4集成块UC3844AN1脚对地电阻500Ω,正常值应为15kΩ。更换同型号二极管2支、N4集成块UC3844AN、N7电源块L7824后,测试各点电压正常。
    (5)故障现象:操作控制面板PMU液晶显示屏“黑屏”
          故障处理:检查底板,测量V34场效应管K2225,发现栅极保护贴片电阻24Ω变值为430kΩ,电源变压器T6二次绕组之间,经V58串联连接的5只相并联的100Ω电阻值为33Ω,拆下测100Ω电阻其中一只已变值为10MΩ,另一只电阻变值为1MΩ。更换24Ω、100Ω电阻。
    (6)故障现象:操作控制面板PMU液晶显示屏“黑屏”
       故障处理:检查底板开关电源,脉宽调制集成块N4,测量第4脚与第8脚振荡电阻由正常时的7.5kΩ变为420kΩ,第6脚输出电阻R133由正常时的100Ω变为300Ω,电压检测部分N1(TL084)第14脚输出外接电阻R203由正常时的47Ω变为544kΩ,触发板输出电阻IGBT第11脚接电阻R226由正常时的9Ω(两支18Ω电阻并联)变为144Ω,第4脚R214由正常时的18.5Ω变为21Ω,第3脚接电阻R126由正常时的9Ω变为18.3Ω,第1脚接电阻R116由正常时的9Ω变为12.6Ω,将上面的电阻重新更换后,运行正常。
    (7)故障现象:操作控制面板PMU液晶显示屏“黑屏”
      故障处理:检查底板电源部分,查N4(UC3844)PWM脉宽调制集成块,测量外接4脚振荡电阻原为7.5Ω,现在变为420kΩ,变频器维修后运行正常。
    (8)故障现象:操作控制面板PMU液晶显示屏“黑屏”
      故障处理:检查底板:主开关电源开关管V34(K2225)栅极限流电阻R133(100Ω和24Ω)电阻烧坏,测量N4(3844)PWM集成块,3脚过流保护外接电阻由正常时的100Ω变为400kΩ,更换后,运行正常。
    (9)故障现象:操作控制面板PMU液晶显示屏“黑屏”
      故障处理:检查底板,上电,听到开关电源“咝咝”声音很大,测量各输出点电压,集成块N2的20脚输出电压稍微偏低为14.95V,正常值为15.30V,其他各点输出电压正常。停电,测量电流检测板A1,发现4脚与7脚之间电阻值为2.84Ω,正常值约为3.1kΩ,更换一块电流检测板A1后,变频器上电显示“F029”,测量A1板的1脚与4脚之间的电阻值为无穷大,正常值为25Ω,拆下U相电流变送器T4,测量T4与电流检测板A1的1脚、4脚并接的线圈电阻,阻值为无限大,线圈断路(线圈的正常阻值为25Ω)。更换新的电流变送器T4后,变频器上电,运行正常。
    (10)故障现象:操作控制面板PMU液晶显示屏“黑屏”
      故障处理:检查底板开关电源,开关管V34(K2255)场效应管栅极2000Ω限流电阻烧坏,V28(5C)三极管10kΩ和1.2kΩ基极电阻均烧坏,N3基准电压块MC340的第一脚接1000Ω电阻烧坏,更换新电阻后,运行正常。
     (11)故障现象:操作控制面板PMU液晶显示屏“黑屏”
      故障处理:检查底板开关电源,开关管V34(K2255)和漏极电阻R40(10Ω)烧坏,其他正常,更换后,插好CUVC板,变频器上电,显示“008”开机封锁,重新初始化,输入参数后,运行正常。
     (12)故障现象:操作控制面板PMU液晶显示屏“黑屏”
      故障处理:检查,上电,自检完成后,内部继电器K3吸一下就跳,连接X9的7点与9点闭合一下马上断开(K3的常开点外接主电路接触器线圈)测量各点输出电压正常,断电测量电流检测板A1的第4脚与第6脚之间的电阻值为2140Ω,正常电阻值为3200Ω,更换电流检测板后,运行正常。
    (13)故障现象:操作控制面板PMU液晶显示屏“黑屏”
      故障处理:检查底板、二次电源,逆变开关管V2(IRF520)场效应管,栅极限流电阻由原正常阻值10Ω变为590kΩ,拆下测量为11MΩ,更换后,运行正常。
      以上是我公司工程师在西门子6SE70系列变频器维修是总结的一些心得,根据这些方法,客户的该台西门子变频器也很快的得以修复。
   北京慧博时代科技有限公司是中国专业西门子自动化设备维修服务中心,提供西门子变频器维修、西门子伺服驱动器维修、西门子触摸屏维修、西门子PLC维修、西门子数控系统维修等,公司10年专注于西门子自动化设备的维修,拥有西门子全套测试平台。所有的维修工程师都必须经过专业西门子维修的培训,合格上岗。保证维修质量,我们采取芯片级维修,无需电路图。欢迎新老客户垂询,咨询电话:010-88459351或021-542578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