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5-25):
看来我是求问党。

 废话不多说,希望前辈能帮我解决。

1 如何使用循环for-next指令。

2 可否不用循环实现循环功能?

3 所谓的上升沿与下降沿,我看的真头疼唉,只记住了一句话就是长波变短波。求解释?

希望有人能帮我解答一下,最好是有图,本人刚练习,看不懂程序,只看得懂编程梯形图,谢谢!!

Ps:今天为了这个浪费了我好几个小时的时间了,百度一点结果都没有。

楼主:
我想实现如下例子

A通电,随之让B 通电,随之让C通电。再C给A通电。不知道这种方法是否可行。

网友A:
a已经通电怎么又让c给a通电啊?

网友B:
回答你这两个问题,第三个问题,你已经理解的差不多了。我就不多说了。

1 如何使用循环for-next指令

答:在PLC中的循环指令for-next 和计算机语言中的for-next  指令,有着很大的区别,因为PLC是循环扫描的,所以循环指令在每个扫描周期都会执行。而且会延长扫描周期,即使你使用了跳出循环指令,在第2个扫描周期照样会执行for-next  指令。所以,一般都是采用子程序的方法执行for-next指令! 说了这么多,你可能还是难理解。没有关系,去看李金城老师的《三菱功能指令》书籍,你就会明白了。

2 可否不用循环实现循环功能?
答:PLC 本身就是循环扫描的。只是有扫描周期的限制! 而在计算机当中(不包括组态软件)必须要要用函数才能实现或者是迭代语句。

网友C:
这个不清楚 让高手来吧

网友D:
学PLC最好有个师傅教你,要是自学,一是看书,二是看视频,现在网上PLC视频还是比较多的,三是在网上百度发帖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a已经通电怎么又让c给a通电啊?

a给b通电之后自己断电。后面类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回答你这两个问题,第三个问题,你已经理解的差不多了。我就不多说了。

1 如何使用循环for-next指令

答:在PLC中的循环指令for-next 和计算机语言中的for-next  指令,有着很大的区别,因为PLC是循环扫描的,所以循环指令在每个扫描周期都会执行。而且会延长扫描周期,即使你使用了跳出循环指令,在第2个扫描周期照样会执行for-next  指令。所以,一般都是采用子程序的方法执行for-next指令! 说了这么多,你可能还是难理解。没有关系,去看李金城老师的《三菱功能指令》书籍,你就会明白了。

2 可否不用循环实现循环功能?
答:PLC 本身就是循环扫描的。只是有扫描周期的限制! 而在计算机当中(不包括组态软件)必须要要用函数才能实现或者是迭代语句。

1,谢谢你的回答,我学习的是欧姆龙的,跟三菱的应该有区别吧!
2,可否能写出一个循环的例子,让我参考参考。
3,对于上升沿与下降沿,能详细说下吗?我真心感觉不怎么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