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工作日记

楼主(2012-05-25):
2012.5.25
我在一家材料厂做电工。我想把我每天的工作同同行们分享一下:希望得到大家的指教和借鉴。
我做的事很杂,什么都干。不分大小。
今天上午在饭堂装了两台风扇,远东牌的。下午去车间修印刷机。有一套自动套色控制系统(科赛ST-2000E)在手动时动作正常,但在自动时电机不动,没有查出什么原因,只能把两套驱动器互换了一下(共三套,两套正常)。明天开机时再看是什么问题。
3点钟,经理带我去看一台涂布机的收卷部分,说是要改装。要求是:1:随收卷的直径扩大,张力减小,也就是使收卷的膜内紧外松。2。要求换卷时(一卷收好后,有5秒钟的换卷时间,并由储存架储膜),张力有一个由小到大的缓冲过程,使膜不能由于加速过快而拉申或断裂。
我的思路:
1。看有什么合适的控控制器可以达到这个效果。
2。用两台变频器在换卷时做速度控制,使启动时有一个由0到设定值的加速。然后 切换力矩控制,由PLC按长度的增加而减小张力。
现在我不知道是由PLC同变频器通信来改变力矩的大小,还是要用一个数摸单元来用模拟量控制变频器力矩的大小。

楼主:
下一次我想发一些图片上来,但不知怎样把图片直接贴上来,有人教我吗?

网友A:
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322838
点这里你就什么都知道了。
支持你,希望你能像杨工和李工一样坚持住。顶你。

网友B:
我比较懒,一般都是拍图片做日记
上传图片真是太麻烦了,如 能批量上传多好,

网友C:
楼主做电工还有事做,我几个电工同事整天非常的悠闲。

网友D:
我曾经接触过一家纺织厂,和你说的涂布机的收卷部分类似,是用三台变频器,同步控制,也就是变频器控制变频器,第一台变频器的模拟量输出作为第二台变频器的模拟量输入,记得当时还使用了多段速。

网友E:
先奖励大拇指一个,期望楼主继续!不错的帖子!

网友F:
记工作日记,不错的方法。

楼主:
请问咸工:变频器用力矩模式,力矩的大小可以通过PLC经过通信修改吗?还是要通过D/A模块进行转换,我以前知道变频器用V/F模式可以用PLC通过通信可以改变频率的大小。

楼主:
我刚看了印刷机,换过的驱动器可以正常使用了,说明驱动器没问题。但今天只做两色,用不到4U这组套色。只好先问一下厂家了。顺便说一下自动套色系统的大概工作原理:我厂主要做膜的,如铝合金上的保护膜,电子膜等。现在要在膜上印图案,因为图案较多,工分多次印刷,所以现在在第一次印刷的基础上寻找二次印刷的位置,也就是第二次印刷以第一次印刷为参照物,也就要用到自动套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