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5-25):
我厂是400KVA的变压器,变压器是中性点接地,出线是四根线,三根相线,一根零线,零线不经过三相开关,直接接到电柜的零线排,三根相线经过三相开关。进车间后,我打了个接地线,因为我厂是三相五线制。下星期供电局送电,今天我用万用表量零线,和接地线,它们是通的。我的疑问是,零线和地线,相通是否可以?送电后,会不会出事?我的接地线可以和零线在电柜是否需要重复接地一下?打电话问以前的同事,有人说重复接一下,有的说最好不要接。那种说法对呢?

网友A:
你这个不叫三相五线制,只是三相四线制,要么是你们厂太老了要么是你们的电工太老了。

网友B:
谁来说说三相五线制

网友C:
我们单位用的就和楼主单位一样的,对于这个我问当地供电局,他们也说不出所以然来。

楼主:
我们工厂刚建设,我到厂之前,都是老板定的,说外线变压器让供电局包的,馈线柜,补偿柜外包小厂定做的,也没图纸,人家把东西拉过来都走了,让我定电缆,自己搞车间电,设备,我就是不太明白这些问题,谢谢大家的帮忙呀

网友D:
三相五线是中性点不接地!

网友B:
三相五线制可以相对设备说吗?
还是就是相对电源的说法。

楼主:
三相五线制中的零线是不是接地?如果是接地了,我在车间打个接地 拉个PE保护线,和在变压器侧打个地线,拉个PE保护线有什么区别呢?

楼主:
求指教,那个图是三相五线制,图一是不是不常用,我见到都是变压器中性点接地,我厂是图三的方式,属于三相五线制吗?

网友B:
如果用电设备上面接三根火线,一根零线,一根地线,是不是也叫三相五线制???

楼主:
有没有老师傅说一下呀?

网友E:
三相五线制的零线与地线是分开来的,工作时,零线中有电流通过,地线中没有电流通过,地线只是用于设备等接地保护用。一般零线也是接地的。只是设备外壳漏电时漏电电流直接从地线漏到地下。而不经过零线。保证变压器的正常工作。当然通过大地它们又是相通的。也是9楼图3的那种。

楼主:
谢谢大家指点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厂是400KVA的变压器,变压器是中性点接地,出线是四根线,三根相线,一根零线,零线不经过三相开关,直接接到电柜的零线排,三根相线经过三相开关。进车间后,我打了个接地线,因为我厂是三相五线制。下星期供电局送电,今天我用万用表量零线,和接地线,它们是通的。我的疑问是,零线和地线,相通是否可以?送电后,会不会出事?我的接地线可以和零线在电柜是否需要重复接地一下?打电话问以前的同事,有人说重复接一下,有的说最好不要接。那种说法对呢?
零线和地线相通了?这是很自然的事情呀。还别说地线和零线。就是在地上平铺一块导体,然后用万用表低阻档,量零线与导体的电阻,发现它们之间的电阻值很小。刚参加工作的时候,我也很奇怪,这是怎么回事呢?一个老师告诉我。零线接近地电位,地上的那个导体什么?也是接近地电位呀。我们脚踩的大地是什么?就是我们的电气“地”。让我豁然开朗。

你砸的地线都到了地底下去了。当然是电位很低的,而零线在变压器的中性点已经接地了。因此他们两的电位肯定是一致的。当然不可能一模一样了。只能说一致。只是不知道谁比谁的电位更低罢了。嘻嘻..;多做做试验,用学过的知识解释现象。这很有意思。本楼实际是一个“电位”问题的讨论话题。要建立电位的概念。因为日常工作中我们还要面对“等电位”规则,去处理复杂的EMC问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