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420变频器问题

楼主(2012-05-25):
DIN1为固定频率1 DIN2为固定频率2 DIN3为正转 DIN4为反转 用三位旋钮1--0--2 中间是空挡请教空挡可以设定频率吗?如何设定谢谢!

网友A:
P0840 BI: 正向运行的ON/OFF1 命令最小值:0.0
CStat: CT 数据类型: U32 单位: - 缺省值:722.0
参数组: 命令使能有效: 立即快速调试:否最大值:4000.0
允许用 BICO 选择ON/OFF1 命令源。前三位数字是命令源的参数号; 最后一位数字是对该参数的位设定。
设定值:
722.0 = 数字输入 1(要求 P0701 设定为 99,BICO)
722.1 = 数字输入 2(要求 P0702 设定为 99,BICO)
722.2 = 数字输入 3(要求 P0703 设定为 99,BICO)
722.3 = 数字输入 4(经由模拟输入,要求 P0704 设定为 99)
19.0 = 经由 BOP/AOP 的ON / OFF1 命令
关联:
只有在 P0719= 0(命令源 / 设定值源的远程选择)时才能激活。
BICO 要求 P0700 设定为 2(使能 BICO)。
缺省设定值(ON:接通正向运行)是数字输入 1(722.0)。改变P0840 的数值之前,只有在数字输入1 的功能改变
(通过 P0701)时才能更替命令信号源。
P0842 BI: 反向运行的ON/OFF1 命令 最小值:0.0
CStat: CT 数据类型: U32 单位: - 缺省值:0.0
参数组: 命令使能有效: 立即快速调试:否最大值:4000.0
允许用BICO 选择反向运行的ON/OFF1 命令源。前三位数字是命令源的参数号;最后一位数字是对该参数的位设定。
设定值:
722.0 = 数字输入 1(要求 P0701 设定为 99,BICO)
722.1 = 数字输入 2(要求 P0702 设定为 99,BICO)
722.2 = 数字输入 3(要求 P0703 设定为 99,BICO)
722.3 = 数字输入 4(经由模拟输入,要求 P0704 设定为 99)
19.0 = 经由 BOP/AOP 的ON / OFF1 命令
关联:
只有在 P0719= 0(选择远程命令源 / 设定值源)时才能激活。

网友B:
这是课后作业吗?那也应该自己来做呀。

网友C:
引用 网友A:
P0840 BI: 正向运行的ON/OFF1 命令最小值:0.0
CStat: CT 数据类型: U32 单位: - 缺省值:722.0
参数组: 命令使能有效: 立即快速调试:否最大值:4000.0
允许用 BICO 选择ON/OFF1 命令源。前三位数字是命令源的参数号; 最后一位数字是对该参数的位设定。
设定值:
722.0 = 数字输入 1(要求 P0701 设定为 99,BICO)
722.1 = 数字输入 2(要求 P0702 设定为 99,BICO)
722.2 = 数字输入 3(要求 P0703 设定为 99,BICO)
722.3 = 数字输入 4(经由模拟输入,要求 P0704 设定为 99)
19.0 = 经由 BOP/AOP 的ON / OFF1 命令
关联:
只有在 P0719= 0(命令源 / 设定值源的远程选择)时才能激活。
BICO 要求 P0700 设定为 2(使能 BICO)。
缺省设定值(ON:接通正向运行)是数字输入 1(722.0)。改变P0840 的数值之前,只有在数字输入1 的功能改变
(通过 P0701)时才能更替命令信号源。
P0842 BI: 反向运行的ON/OFF1 命令 最小值:0.0
CStat: CT 数据类型: U32 单位: - 缺省值:0.0
参数组: 命令使能有效: 立即快速调试:否最大值:4000.0
允许用BICO 选择反向运行的ON/OFF1 命令源。前三位数字是命令源的参数号;最后一位数字是对该参数的位设定。
设定值:
722.0 = 数字输入 1(要求 P0701 设定为 99,BICO)
722.1 = 数字输入 2(要求 P0702 设定为 99,BICO)
722.2 = 数字输入 3(要求 P0703 设定为 99,BICO)
722.3 = 数字输入 4(经由模拟输入,要求 P0704 设定为 99)
19.0 = 经由 BOP/AOP 的ON / OFF1 命令
关联:
只有在 P0719= 0(选择远程命令源 / 设定值源)时才能激活。
高手

楼主:
不好意思不好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