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5-25):
有没办法让我的定时器在失电后再次得电时从原来计时值接着计时?比如说我定时20S,到10s时失电了,然后再次得电时,我想它接着从10s时计时,请问我该怎么实现呢?

网友A:
看它定时器说明中有没有累积定时器这功能

楼主:
啊!?不知道诶,我用的是欧姆龙的CJ1M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没办法让我的定时器在失电后再次得电时从原来计时值接着计时?比如说我定时20S,到10s时失电了,然后再次得电时,我想它接着从10s时计时,请问我该怎么实现呢?

累加定时器指令TTIM(TTIMX)

网友C:
用累加定时器就好了,如楼上所回答,TIM指令在没到达规定时间之前断电是会复位的。

网友D:
呵呵;累加定时器,断电了也可以保持的,用RST复位;

网友E:
用累加定时器就可以了。

楼主:
以前不知道这个累加定时器,所以一大早起来用秒脉冲和计数器代替了计时器用

网友F(2012-08-20):
欧姆龙了解不是很多,等高手回答

网友G(2012-12-20):
我是个新手,不过我的方法是这样的,首先看编程手册,里面常用的指令先搞懂,希望对你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