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5-25):
锅炉一引风机5.5kw,一开机就跳热继,换了新的接触器,运行一天后又时行时不行,运行时测三相电流都是十安左右,热继整定值十二安,

网友A:
查一下引风机的风叶,我就碰到过 这样现像,风叶扫膛了

网友B:
环境温度呢,现在天的温度渐渐的高了,环境温度可是个大问题
以前在一个厂里配电柜处的温度有40多度,然后天车一吊重物直接过热保护

网友C:
电机的温度震动和负载、环境温度都没问题。换个热继试试,你不是只换的接触器吗?这年头新的不一定是好的。我就遇见过。

网友D:
同意2楼说的

网友E:
换了新的接触器

是不是因为接触器的触头烧坏了

网友F:
热继电器整定12A小了,看看电机铭牌额定电流然后在调整热继。
正常情况下5.5KW风机应该整定在13,否则启动时容易保护。(风扇类负载启动时间略长、转矩大,尤其进风量足的时候启动电流很大)

网友G:
同意7楼!

网友H:
整定电流偏小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F:
热继电器整定12A小了,看看电机铭牌额定电流然后在调整热继。
正常情况下5.5KW风机应该整定在13,否则启动时容易保护。(风扇类负载启动时间略长、转矩大,尤其进风量足的时候启动电流很大)

楼主:
额定电流11安,我设的整定电流为12安,接触器和热继都换成新的,就是时行时不行,都是起动时跳

网友J:
引用 网友E:
换了新的接触器

是不是因为接触器的触头烧坏了

网友K:
引风设备不稳定有过流现象,不要只考虑电机,负荷运行状态有可能是主要原因。

网友L:
整大点,观察一下电机运行情况,时不时的摸摸电机温度以及热继电器温度。观察半个小时。。。。

网友M:
电流调大些

网友N:
检查下电机是不是发烫,,,检查下机械毛病

网友O:
用调压器和变压器做个检测设备可以测得热继的动作值,总体上有条件可以采用更换排除法,一级一级的排除.

网友A:
楼主你有没有检查机械方面呀!!给过你提示了呢~~~~~使用正常的马达突然出现这样的问题由机械方面造成的把握比较大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