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老师:电子称的传感器的好坏是怎么判断的?多长时间更换一次?

楼主(2012-05-26):
请问各位老师:电子称的传感器的好坏是怎么判断的?多长时间更换一次?

网友A:
呵呵,怎么只看见黑丫丫的一片。帮你顶一下。

网友B:
几根线的

网友C:
有的可以测量电阻

网友D:
可以用万用表测输入和输出的电阻,

网友E:
可以找到型号,百度一下正常的阻值范围。

网友F:
输出是到PLC IO吗?是开关量
的话看看就知道了

楼主:
学习了,感谢各位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