脉冲数量问题

楼主(2012-05-26):
CQM1H-CPU61的CPU 加PLB21脉冲板

我看手册,脉冲输出PV,端口1为:IR237、IR236

该通道为什么不能清零呢?还有欧姆龙有没有累计的通道阿

三菱FX2N 的脉冲输出就是累计值的,而且是时时累计的,也可以清零的

如果没有累计的通道,请问如何实现像三菱PLC的脉冲累计功能呢?

网友A:
不清楚你是怎么弄的,但所有的PLC基本都差不多,使用比较功能指令,当前数值=或>或=>设定值时,将0传送到寄存器。这样就清零了的。记得要求使用微分指令----上升沿或者下降沿触发。

楼主:
不好用,我试过了,清不了的

IR236、IR237这两个寄存器:是脉冲数量值。
我做的是欧姆龙PLC CQM1H-CPU61+PLB21板,来控制安川伺服。使用脉冲指令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