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帮助!有关计数器的

楼主(2012-05-26):
我今天在编梯形图的时候 最后编译 有一条错误是这样写的
网络1:错误58:多堆栈指令(CTU、CTD、CTUD、SBRx)不允许用竖线互联布尔输入逻辑
请问是什么意思 新手求教

网友A:
问题就在C1的复位端上。

网友A:
不必客气

网友B:
错误58:多堆栈指令(CTU、CTD、CTUD、SBRx)不允许用竖线互联布尔输入逻辑
这句话已告诉你:对CTU等多堆栈指令是不容许不允许用竖线互联来互联其它布尔输入逻辑的。你将C1计数器从网络剪出,单独放在网络2里,再编译就不会出现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