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5-26):
   有的要在触摸屏上设置才可上传用户程序到电脑。一般屏太多坏触摸板。在没有好的触摸板情况下,怎样上传程序到电脑。如PWS1711-STN;NT31-ST122B-EV2;FX-50DU-TK-C。

网友A:
更换触摸屏
在没有其他按键代替的情况下,换一个触摸屏吧

网友B:
没有其他方法了

网友C:
修好了再传,无其它办法

网友D:
以后触摸屏也应该像PC一样带vga或者hdmi接口,这样坏了屏幕也能找个临时应付一下。

网友E:
呵呵;这些需要用触摸键进入到传输菜单的,必须更换好的触摸板后才能操作;

网友F:
提前做好备份是重要的。不要等着出问题在搞。

网友G:
你举例的这几款机确实都需要触摸才能上传程序,最好还是事先备份好程序。不过现在问题都不大,这几款机的触摸板我们都要全新现货。如果有问题可以找我们。应该比买新触摸屏货期还短,也没这么麻烦。有需要可以咨询020-82160150

楼主(2012-06-30):
感谢各位师傅们。今后有劳大家了,请在人机、PLC、变频方面多传受心得和经验。QQ3598816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