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5-26):
西林2.2KW变频器逆变是由六个IGBT管组成的 驱动光耦是A3020 接手时炸了两个IGBT和整流桥 换上新的后上电试机空载正常 带4KW电机到40HZ后频率上不去了 恢复出厂值还是上不去   换个新的一模一样的变频器正常 说明带4KW电机没有问题 就这台不行 到40HZ后电机抖动 频率上不去了  求教咸工及各位大侠们 本人初学者 请前辈赐教啊

网友A:
西林2.2KW变频器逆变是由六个IGBT管组成的 驱动光耦是A3020 接手时炸了两个麦包包淘宝商城IGBT和整流桥 换上新的后上电试机空载正常 带4KW电机到40HZ后频率上不去了 恢复出厂值还是上不去 吸尘器什么牌子好  换个新的一模一样的变频器正常 说明带4KW电机没有问题 就这台不行 到40HZ后电机抖动 频率上不去了  求教咸工及各位大侠们 本人初学者 请前辈赐教啊

这个真帮不上····

网友B:
看看主回路电容容量够吗
在P、N直接并联电容
试试频率能升的上去

楼主:
主电路容量不够不是应该报欠压的吗  我换了电容还是不行 我觉得应该是驱动光耦的问题

网友C:
楼上的意见可以考虑,检查一下储能电容有无容量变小的现象?或充电继电器的触点有无接触不良?

楼主:
电容换了 没问题啊继电器也吸合完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上的意见可以考虑,检查一下储能电容有无容量变小的现象?或充电继电器的触点有无接触不良?
电容换了 没问题啊继电器也吸合完好

网友D:
驱动电路的电解电容老化后会有同样的现象
高速跳OC 低速可以正常运行

楼主:
驱动的电容也换了没用啊

网友E:
交流输出是否平衡,驱动是否平衡?

楼主:
40HZ以下什么都没问题 非常平衡 到了40HZ以上就不行了

网友F(2013-09-22):
你在40hz运行时测量一下直流电压,看看在电机抖动时直流电压有没有明显变化,有是主回路问题,没有是驱动

网友G:
如果电容是好的,查看下40HZ时候的电流是多大,实测的电流和监控的电流是不是一致的,有没有可能是电流检测不准导致变频器电流限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