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泵的问题!

楼主(2012-05-26):
车间水压不够,装了台水泵4KW。第一次是24小时开的,用了段时间,电机烧坏了。以为长时间开着的问题,装了个时控,工作时间减半,都用不了两天,电机又烧。烧掉电机时,空开都没跳【40A的】。
问题:是电机功率不够吗?水管直径大概10CM!

网友A:
水泵不能空转,要考虑到负载啊,拿钳流表测一下电流看看。

网友B:
还要注意看一下水泵的额定扬程,如果实际的使用扬程小于水泵额定扬程很多,会造成流量过大,从而使电流超限,这个不要搞混了。

网友C:
钳一下电流有多大,有没有加热继电器?

网友D:
拿钳流表测一下电流看看。

楼主:
负载的话,基本车间关了,没人再用水的 。热继电器想加的,但考虑到晚上跳掉的话,开关在仓库内部,仓管下班,会导致水压欠压。对了,水泵到车间大概还有50M的距离。

网友E:
是潜水泵,离心泵

网友F:
应该设计一个溢流阀,防止过压造成电机过载而烧坏电机。或者用管道泵。

网友G:
安装溢流阀与烧电机没有直接的关系,溢流阀可以避免过高的水压,如果没有溢流阀,最多只能导致水泵温度升高(出水受阻,造成泵体温度升高),可能会烧坏水泵密封,电机负载不仅没增大,反而会由于水压高而下降。

网友H:
楼主应该装的是管道泵,管道泵的使用是不能憋压的,下班了,不用水,泵还开着,压力升高,泵过负载时间长,就烧。

网友I:
有一种水泵专用控制器叫“泵宝"能对水泵和电机实行多重保护。比如缺相,过载,过压,欠压,空载,上下池缺水等还兼有液位继电器的功能。我厂有几个我感觉不错。楼主可以百度一下。

楼主:
谢谢各位了,打算让操作工手动控制,水压低的时候去开。顺便加个热继电器!

网友J(2019-11-23):
虽然是很早以前的内容了 但内容描述的现象 现在还经常出现在我们身边,和我在建筑工地遇到的情况类似水泵45千瓦,改恒压供水就好了,

网友K:
给管道安装一个带上下限的压力表,接入控制系统,压力到达上限就停泵,低于下限就起泵,估计是没用水 的时候,水压过高,导致负载增加烧坏电机的。

网友L:
扬程不匹配,水泵干转,其它应该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