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5-26):
各位师傅们好  我从事设备维修的工作但是对于 电工方面的事一窍不通      想学但是不知从哪方面入手  有人说 从电器符号学起  有人说电拖这方面学起  还有很多说法   求各位师傅能指点指点   谢谢了

网友A:
从你身边的设备学起

网友B:
有的企业设备不包括电气的,从电工基础学起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从你身边的设备学起

网友D:
对,可以从接触到的电路学起,有针对性地查看资料,逐步完善有关知识;
注意,安全第一,先从实际中学安全知识和安全规则。

网友E:
根据你所在公司,现有的设备学起,较好。理论加实践较好。推荐,不懂在问。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对,可以从接触到的电路学起,有针对性地查看资料,逐步完善有关知识;
注意,安全第一,先从实际中学安全知识和安全规则。

网友G:
从你身边的设备学起,安全第一,

网友H:
学设备电路,电拖要必会,电动机基本控制线路要懂的!安全第一哦!想到我学时控制电路和主电路都用380V的,后怕啊!

网友I:
应该学电工识图(基本电路及电气符号)、电工测量及电机原理、电工基础。要看得懂电气原理图,才能分析电气故障。

网友J:
引用 网友B:
有的企业设备不包括电气的,从电工基础学起吧。

网友K:
引用 网友D:
对,可以从接触到的电路学起,有针对性地查看资料,逐步完善有关知识;
注意,安全第一,先从实际中学安全知识和安全规则。
对哦,我当时也是这么学的,先从熟悉的身边设备学起,一步一步来吧,楼主祝你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