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5-26):
二.控制要求
1. 变频器的正反转是靠输入接点控制;
2. 转速可以是开关量设定多位速度值也可以是模拟量控制
3. 用D/A模块的电压输出控制变频器的输出频率在2—50Hz范围内,按每2秒2Hz阶梯增长/减小。
4. 实现电动机的转速按正弦规律变化,幅值为1200转/分,周期为1分钟。

今天遇到的题目  但是我不太会 主要是这个变频器  不太会处理 求助

网友A:
看下变频器的手册,里面有接线图,也有设置说明,通常开关量和模拟量可以同时存在,当模拟量有信号时,按模拟量对应的频率运行,模拟量没有时,可以用外部信号的选择对应速度运行

网友B:
也可用PLC通讯控制变频器调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