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5-27):
修一台春日3.7KW变频器,拿过来时,是里面的电流检测器三个全部烧坏,其它地方也只有开关电源那里有两个电阻烧的有点变色,但阻值正常,换上这两个电阻,换上三个新的电流检测器空载上电试机,刚开始跳OC-1,有时又跳OC-3,可是等我上网查了一下资料再上电又是正常的,运行,输出都没问题,测它上面的几组电压,5V正常,上面有一个点标的是24V测着是38V,
想请教的是这样是不是正常的,或者要修着把38V变为24V,谢谢~~~~~~~

网友A:
有可能是5V的负载太重?或者24V负载太轻?仔细检查后再做定夺?

网友B:
5V滤波电容换掉试试。烧了又换上,要买多几个,呵呵。

楼主:
刚刚查了一下,这24V是从开关变压器出来通过一个二极管整流再经过电容滤波分别送给风扇,一个集电器,还有就是外部端子的,我测了一下那个二极管两端,电压就为38V,那这样也就是不是说明了开关变压器本身输出的就是这么大的电压,

网友C:
不知道你春日什么型号的,部分型号的春日变频器开关电源稳压回路不是取自5V,而是自供电绕组,建议你把自供电绕组的滤波电容换掉看看。

楼主:
上面大大小小的电容全给我换过了,还是一样

网友B:
传感器全部烧坏,可能这路电压也偏高了,量起来是多少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传感器全部烧坏,可能这路电压也偏高了,量起来是多少伏?
测了一下传感器上面的+ -电压超过了40V

楼主:
看来开关电源上问题还不少,等我整整再上来报告

网友D:
电流检测的这个+ —超过40V说明+ —15V的整流线路已经不正常了。 可能是这个引起了变压器绕线电压异常了。
+24V可能会高一点,负载风扇没有工作。

网友E:
开关的芯片驱动波形看了没

楼主:
引用 网友E:
开关的芯片驱动波形看了没
还没买那设备

楼主:
把上面驱动板的地方和开关电源的地方怀疑的元件换了个遍,帮障依旧!!!等待高手的指点

网友D:
会不会是变压器+24V这组线圈有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会不会是变压器+24V这组线圈有问题了?
查来查去我也感觉到是这的问题,

网友A:
哪一路是稳压的基准?

楼主:
5V没有问题,24V负载太轻也不是,还是认同14楼的说法:变压器+24V这组线圈有问题了?
可惜我买不到这个变压器,加上别人急着要,今天已拿走了,
此变频器报价380元,唉,搞来搞去,配件都花了三百多元,不但亏了钱,而且最终还是没有搞明白问题

网友E:
一般±15V短路也会这样的

网友F:
可惜没有答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