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5-27):
欧姆龙PLC怎么把一个负数转成一个正数
如题想请问一下

网友A:
0-负数不就是正数了么,楼主~~

网友B:
PLC的数学运算和你所学的运算方式是一样的,楼主,别搞的很难的样子,1+1在PLC中也是等于2的

楼主:
楼上的别说,请传图片

网友A:
引用 楼主:
楼上的别说,请传图片

用0去减去负数你也要传图片?????????????一条减法指令都要传图片????????????

网友C:
负 负 得正,初中就已经学习了的知识。

网友D:
乘以-1就可以了

网友E(2012-07-26):
这个问题也太......

网友F:
六楼的说的对  赞成6楼的作法

网友G:
应该是六楼所说的那样吧,如果不放心的话可以去百度搜一下欧姆龙应该就清楚了吧

网友H(2012-11-16):
楼主首先没说明到底是BCD还是BIN

网友I:
兄弟,学习要灵活多变。

网友J: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楼上的别说,请传图片

用0去减去负数你也要传图片?????????????一条减法指令都要传图片????????????

网友K:
乘以-1,都那么做

网友L(2015-01-29):
引用 网友A:
0-负数不就是正数了么,楼主~~

如果它是一个运算结果可能为正数也可能为负数;我要对他为负数的时候进行操作,怎么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