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5-27):
单位的吊车主钩 换完线后 主钩的双速就没有了 只有慢速档 打到快速后接触器刚吸上就跳 我检查没有问题把快慢速的接触器 继电器都换了 这个故障还有 我 这台吊车主钩有什么问题 知道的说下谢谢

网友A:
接错线了

网友B:
楼主电路图发来看下吧!

网友C:
行车有有没错相保护??

网友D:
"单位的吊车主钩 换完线后 主钩的双速就没有了 ",接错线的可能性最大,检查一下吧.

网友E:
问题还没有被解决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F:
首先要确定是电机问题还是控制这块的问题。你可以先检查下电机的快速和慢速线圈是否正常,确认正常后为两组线圈分别直接供电确认电机在快速和慢速模式工作都正常。都正常的话表明电机部分正常,问题在控制回路。
   此时,你可以把电机的线拆掉,在输出悬空的模式下调试控制回路,检查下负载接触器的输出端电压是否正常,控制回路的检查需对照电路图进行,具体问题得具体分析。
   如果控制回路在不带负载的情况下都正常,那么问题出在接线上,那么,好好检查下接线是否正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