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5-27):
xyFK系列智能低压复合开关是一种智能化环保型低压电容投切开关,融合了可控硅和交流接触器的优点。工作原理是将可控硅和继电器并接,使复合开关在投切的瞬间具有可控硅过零投切的优点,又有在正常接通期间具有接触器无功耗的优点。弥补了可控硅和交流接触器在低压无功补偿应用方面的不足。

该产品主要优点是有:接到外部控制信号后,通过智能判断,自动寻找最佳投切点,保证过零投切,涌流小,触点不烧结,能耗小;同时具有电压异常保护、缺相保护、元件故障保护、运行指示等功能。
与同类产品相比,其在涌流和安全可靠性方面大大提高。

1        产品型号

1.1   产品分类
产品按电容补偿的连接方式的分为三角形和星形接法两类:
²       三相共补型:为三角形接法(用△表示)
²       三相分补型:为星形接法(用3Y表示)

1.2   型号

2        主要技术特点

2.1   过零投切
复合开关的基本工作原理是将可控硅开关和继电器并接,实现电压过零导通和电流过零切断,使复合开关在接通和断开的瞬间具有可控硅过零投切的优点,而在接通后又有接触器开关无功耗的优点。其实现方法是:投入时是在电压过零时可控硅先触发导通,稳定后再将继电器吸合导通,而切除时是先将继电器断开,可控硅延时过零断开,实现电流过零切除。

2.2   保护功能
采用单片机控制投切,智能监控可控硅、继电器以及输入电源和负载的运行状况,从而具有完善的保护功能。
l          电压故障缺相保护:系统电压缺相供电时,开关拒绝闭合;而在接通后若出现缺相则自动断开。
l          电源电压缺相保护:工作电源缺相供电时,开关拒绝闭合;接通后若出现缺相则自动断开。
l          自诊断故障保护:系统自动监控可控硅、继电器的运行状态,若出现故障,则拒绝闭合或自动断开。
l          空载保护:未接负载时开关拒绝闭合。
l          停电保护:接通后,若遇突然停电,自动断开。

2.3   功耗小
可控硅和继电器只在投切瞬间耗电,平时不耗电,从而实现节能降耗。

2.4   工作安全性
控制信号与复合开关隔离。由于采用先进的智能控制技术和专利器件,与同类产品相比,在涌流和安全可靠性方面具备极高的性能优势。

3        技术指标

1)  工作环境条件
Ø          相对温度:-25℃~+55℃;
Ø          相对湿度:40℃时, 20% ~ 90%;

2)  额定工作电压、电流
Ø          电压:380V/220V三相四线交流50Hz
Ø          允许偏差:三相电压同步变化不大于±20%
Ø          失真度:小于5%,波形为正弦波
Ø          频率:50Hz±5%
Ø          电流:45A

3)  使用寿命:  10万次
4)  相    数:  三相,单相
5)  控制容量:  共补三相容量≤30 kvar
分补每相容量≤10 kvar
6)  整机功耗:  ≤1.5VA
7)  接触压降:  ≤100mV
8)  接点耐压:  ≥1600V AC
9)  响应时间:  ≤1000ms
10)              每次接通与关断间隔:≥6秒
11)              连连续两次接通间隔:≥120秒

12)              安全保护功能:
Ø          电压故障缺相保护
Ø          电源电压缺相保护
Ø          自诊断故障保护
Ø          空载保护
Ø          停电保护
13)              绝缘等级:在正常大气条件下  ≥10MΩ
14)              启动电压:直流:4~32V;
15)              输入阻抗:≥6.8kΩ
16)              导通阻抗:≤0.003Ω
17)              涌流:小于额定电流2倍
18)              运行指示
工作指示灯:开关闭合后点亮。
故障指示灯:开关出故障亮。

网友A:
这种产品有一个质量问题,就是不很可靠。我们用了一批。不到一年都坏了。又全部换上交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