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5-28):
西门子200PLC,无法在运行横式下修改程序,但是单独下载,上传程序都正常,点运行模式下修改程序后,程序无法上载,并显示网络超时,一直未找到原因.

网友A:
这情况还没遇见过,可能是你没用专门的PPI编程电缆吧,在运行模式下要写入PLC总会有提示让你确认停止PLC运行才写入。

网友B:
是不是用到自由口通讯了?

如果你把那个口使能为自由通讯口了,在程序运行的时候,就是不能通过编程线和电脑通讯的,如果在STOP位置,就可以上传下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