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5-28):
左边图是7.5KW,右边图是0.75KW的CPU板,7.5千瓦的板比0.75千瓦,多几个元件
这是2.2KW的电源模块部分

网友A:
有没有电路图

网友B:
如果有原理图就更好了!

网友C:
看线路板就是电路图呀。可以到三菱变频器维修群:173029287.欢迎一起讨论。

网友D:
关键是改变哪些元器件即改变了其控制功率,达到代换的目的。

网友E:
你不能拿0.75KW来对比,要拿1.5-3.7KW来对比。因为0.75KW以下无风扇,TR5是控制风扇,OI14,OI15是控制二个风扇欠转检测。看板大概能分析出一些零件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