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5-28):
认识贴片元件(之三)
                                           ——贴片IC器件
2.25贴片IC
贴片IC元件的体积较大,其上易于容纳更多的产品信息,包括型号、封装形式、制造厂家等,检修者最重要的是根据元件型号,了解元件的电路原理和引脚功能,并找到代换元件。
1、贴片IC的封装形式和种类
贴片IC的封装形式有多种类型,制造厂家不同,封装形式往往也有差异。SOP(又称为SOL、DFP、SOF、SSOP)是普及最广的表面贴装封形式,引脚从封装两侧引出呈海鸥翼状L字形,材料有塑料、陶瓷两种。像引脚数为20以下的数字、模拟集成电路,多采用此类封装;多此脚如84脚以上贴片IC,多采用LQFP、PQFP等封装形式,塑料扁平封装,引脚从四个侧面引出。塑料封装的颜色为黑色,陶瓷封装的为黄色。

图2-23 部分贴片IC元件的封装形式
贴片IC损坏时,照原型号采购,型号上标注有封装型号的信息。所以一时弄不明白封装形式,也不要紧。需要注意的一些三端IC器件,既有3引脚封装形式,也有5脚和8引脚封装形式,如基准电压源TL431等器件,见下图2-24。
1)TL431的电路符号和等效电路
2)TL431贴片IC的各种封装形式
图2-24  TL431的符号、等效电路及各种贴片封装形式
2、贴片IC的种类
1)数字IC电路
目前所应用的数字IC电路,形成有代表性的两大系列,即74系列和4000系列两大类,若以电路采用元件类型细分,又可以分成DTL、HTL、TTL、ECL、CMOS等数种。应用面最广、数量最大的数字电路是74系列中的TTL电路和4000系列中的CMOS电路。
TTL电路以双极型晶体管为开关器件,称为双极型集成电路,它沿着74→74S→74LS→74AS→74ALS系列向高速、低功耗方向快速发展。“S”代表肖基特工作,工作速度比标准TTL快,功耗较大;“LS”代表低功耗肖基特工艺;“AS”代表先进(高速)的肖基特工艺;“ALS”代表先进(高速)低功耗的肖基特工艺。实际应用中,以LS、AS型较多。国产的T1000、T2000、T3000、T4000,分别同74、74H、74S、74LS兼容。TTL电路的最大特点是适应供电电源电压为5V,输入、输出电流值较大。
TTL数字IC的基本特性
工作电压范围:S、LS系列为5V±5%;AS、ALS系列为5V±10%。
频率特性:一般在35~200MHz之间。
输入、输出电压特性:输入逻辑“1”输入的电平高于2.0V,逻辑“0”输入的电平低于0.8V;输出逻辑“1”电平值高于2.4V,输出逻辑“0”的电平值低于0.4V。
输入、输出电流:输入电流为数mA级,输出电流为数十mA级。
CMOS电路以绝缘栅场效应管(即金属——氧化物——半导体场效应晶体管,又称单极晶体管)为开关器件,又称单极型集成电路,CMOS电路沿着4000A→4000B/4500B(统一称为4000B)→74HC→74HCT系列的方向高速发展,保持低功耗高运行速度的优势,HCT与TTL电平兼容。“AC”代表先进的CMOC高速电路;“ACT”代表如TTL一样的输入特性;“HC”代表高速CMOS电路;“HCT”代表与TTL相兼容的高速CMOS电路;“LVC”代表PHILIPS公司的低电压CMOS电路,等等。4000B系列的前缀很多,其中“CD”代表标准的4000B系列CMOS电路;“CC”代表国产CMOS产品;“HEF”代表PHILIPS公司的产品;“TC”和“LR”代表日本东芝和夏普的产品。CMOS电路的最大特点,是适应较宽的供电电源电压,如3.0~18V,输入、输出电流值较小。
CMOS电路的基本特性
工作电压范围:4000系列为3.0~18V;HC和HCU系列为2.0~6.0V;HC系列为4.5~5.5V。
频率特性:一般CMOS的工作频率在100kHz;4000系列在12MHz以下;74HC系列在40MHz以下。
输入、输出电压特性:工作电压为5V时,最小逻辑“1”输入电压为3.5V,最大逻辑“0”的输入电压为1.0V;输出高电平约为Vcc,输出低电平,约为0V。
输入、输出电流特性:输入电流为数微安级,输出电流为数毫安级。
2)模拟IC电路,主要有集成运算放大器(简称运放电路)组成
集成运算放大器,是一种高增益的直流放大器,内部电路是由多级直接耦合放大电路组成的模拟电路,一般采用双端输入、单端输出的结构形式,具有输入阻抗高,输出阻抗低、电压增益高的特点。
运放电路按工作参数分类,可分为a、通用型运算放大器,如LM358(双运放)、LM324(四运放)等,适用于一般控制电路,这一类应用最广;b、高阻型运算放大器,特点是差模输入阻抗非常高,偏置电流较小,如LF356(单运放)、LF347(四运放)、CA3140(单运放)等;c、低温漂型运算放大器,又称精密型运算放大器,工作性能稳定,受环境温度变化影响小,适用于仪表测量等电路,如OP07、AD508等;d、此外还有高速型运算放大器、低功耗型运算放大器等,适用于低功耗和高速(宽带)信号电路;e、电压比较器,也是运放电路的一种,也看作放大倍数接近“无穷大”的运算放大器,用在电压比较场合。如LM339(四运放)、LM393(双运放)等,电压比较器相对于LF324等集成运放电路,因其“比较输出”的特点,又称为非线性模拟集成电路。
以a、b、e型电路应用较多。
运算电路的工作特性和主要电气参数(以四运放LM324为例):
1)电源电压范围:单电源供电3~30V,双电源±1.5V~±15V。
2)静态功耗极低,允许功耗:570mW。
3)输出电流:40mA。
4)输入偏置电流:45nA;
5)差模共模电压输入范围接近电源电平。
运放电路适应电源电压范围极宽,输入阻抗高,并有较强的带负载能力,在开关量信号电路中也有应用(如用作电压比较器),比数字IC电路更具灵活性。
2、如何辨识贴片IC器件的产品型号
同一电路的贴片IC器件,因生产厂家的不同,型号标注有很大差异,型号所含的内容一般有前缀、类型、产品编号、封装形式、制造厂家缩写字母信息、温度范围等等。有的标注较全,有的仅标注其中几项。检修者要紧的是忽略次要信息,找到关键信息——器件类型、型号的标注信息!
1)型号缩写特点
贴片数字IC器件,往往省略前缀,如74系列IC,标注HC240,型号全称为74HC240;标注LS14,武型号全称为74LS14,省略了“74”字样。标注3771(复位IC),型号全称为MB3771,省略了“MB”字样。
如果在网络上搜索3771或LS14,有可能无法搜到,明白缩写特点以后,在器件前试加“74”、“MB”“SN”、“AD”、“MAX”、“UL”等数字或字母,就能搜到要查的器件资料。“MB”“SN”、“AD”、“MAX”、“UL”为器件制造厂家的公司名称缩写字头,多用于器件型号的起始标注。
2)同一器件,不同厂家标注不同的型号
同一类型和功能的器件,有的仅为前缀不一致,如HC240和F240、HCT240等,由于其中的“240”一致,比较易于辨别;有的型号大不相同(而且引脚数也不一样),如NE555(时基电路)器件,LM555、μA555、CA555、CB555、1455B等统称为555,一般为8脚双列封装,相互可以代换使用。其中的1455B标注型号,因为了“14”或“455”字样,不易使人“联想”到是555时基电路;少数产品如RV6555DC、LB8555、M52051等,采用16脚双列封装。其中的M52051标注差别大,再加上引脚数的不同,如果手头无资料,辨识难度较大,需要注意。
3)代码标注法
对于一些小型贴片IC电路,特别是3引脚,其封装形式易于与贴片晶体管、贴片二极管等易于混淆的器件,表面印字为代码,无资料情况下,型号辨识难度就相当大了。
图2-25 AN80LXXRMSTX器件内部电路与外形
   上图中标注BA的贴片电压调节器与标注BA的贴片晶体管,标注和外型上都有相同和相似之处,要细心鉴别其不同点,并配合电路测量,确定器件类型。
3)质量级别的标注
通用型普通IC和贴片IC,一般均分为三个质量级别,即军品(一级)、工业品(二极)和农用品(三极),变频器产品,一般采用工业品和农用品器件。贴片IC的质量级别不同,标注型号也有差异,如稳压IC器件,依据质量级别,分别标注为LM117、LM217、LM317;四运放器件,分别标注为LM124、LM224、LM324。虽然标注有异,但器件的电路结构是完全一样的,只不过在耐温等使用参数方面有差异而已。
3、贴片IC的其它辨识手段和方法
1)贴片IC的起始引脚的辨别
确定贴片IC的起始脚(1脚)后,才能配合相关资料和测量,确定器件的类型或好坏。20引脚以下器件,通过标识印字的方向、器件本体上的缺口等,可以判断起始脚。但四侧引出脚的多引脚器件,或器件引脚数相同,但起始脚不同的器件,就必须找到起始脚,才能展开以后的测量和检修工作。
图2-26 贴片IC的1脚识别图示之一
另外,一些设备生产厂家,为检修的方便,有时也会在电路板上标出贴片IC的引脚序号,如图2-26的下图所示。
图2-27贴片IC的1脚识别图示之二

楼主:
有些贴片IC,难以进行1脚识别时,可以根据电路外接元件和资料中引脚图,加以辨识。
下图2-30电路中,无法确定贴片IC的起始脚时,a、首先数清器件的引脚数和确定器件型号;b、根据器件的引脚数和型号找到相关资料,由相关引脚功能——供电引脚和外接晶振引脚作参考,确定该器件的起始脚。如图2-28中的MCU芯片,实际电路中,外接晶振的引脚,即为81、82引脚,83脚为Vss电源地引脚,由这3个引脚的确定,进而能确定所有的引脚序号。
2)从供电引脚的排列次序区分模拟和数字IC
图2-28 数字IC的的(供电)引脚图
图2-29 运放IC的的(供电)引脚图
图2-30 根据引脚外接元件确定器件的起始端
直接从型号(或印字)辨识贴片IC较为困难时,可以先行判断20引脚以下元件的电路类型——是数字IC还是模拟IC。如器件为14引脚器件,模拟器件的供电脚一般为4、11,或3、12;若所测元件的供电脚为7、14,16引脚器件的供电引脚为8、16,基本上证明该器件为数字IC,进一步的辨识方向便被引导于数字IC上,可以很快找到突破口。数字IC和运放电路,这两类器件的供电引脚引出,是有规律的。
从图2-28、图2-29的比较可看出:数字IC电路的电源引脚在芯片的端部(起始或末端),运放IC的电源引脚一般在芯片的中部(中间引脚)。从电源引脚的不同,可以区分IC是数字或模拟电路芯片。
3)从电路构成判断IC型号
a、区分稳压IC器件和晶体管的电路示例:
图2-31区分稳压IC器件和晶体管的电路示例
根据器件与外围电路的连接方式,配合输入、输入结果,可得于图2-31中1)中贴片IC为稳压IC, 2)中贴片IC是晶体管的准确判断。
b、由电路构成判断器件型号的电路示例:
图2-32由电路构成判断器件型号的电路示例
   电路中贴片IC器件为1455B,单看型号标注不好确定是什么器件,将外围电路进行了简单测绘,由器件引脚的外接供电和外接元件、供电引脚,脉冲信号输出引脚进行综合判断和分析,确定该器件为555时基电路。损坏时可直接用NE555代换。
4)从输入、输出信号变化和电路构成判断IC类型
a、如果不能判断出器件是数字或模拟IC电路,要细心器件的信号输入、输出脚,根据输入、输出脚外围电路的形式,判断器件类型。
如IC电路的输入、输出脚之间有反馈电阻,再测量输入、输出脚之间的电压关系(有时可人为送入一个电压信号,测输出电压的变化),呈现信号放大状态,说明该IC器件为运算放大器电路;IC器件的输入、输出侧均接有上拉电阻,测量输入、输出信号之间的逻辑关系为“非”,即输入为0V,输出为+5V,可确定器件为反相器(非门)数字IC。
b、已经确定为数字IC,但不好确定是哪种逻辑门电路,可以细心找出(或测绘部分电路)信号输入脚,如信号一脚入、一脚出,可能为非门、同相驱动/缓冲门电路等;若为2引脚信号输入、1引脚信号输出,测量输入电压和输出电压,根据输入、输入信号电平之间的逻辑关系,一般可判断出电路为与门、与非门、或门、异或门等器件类型。
大部分贴片IC电路,可由标注型号,查到相关资料,判断器件类型并不费力,少数器件,可由上文所述的“辅助测量和判断方法”,在一定程度上“破译”出器件类型和型号。
4、贴片IC的代换
变频器电路中用到的IC器件,除MCU外围电路中用到的存储器、RS485通讯电路等专用器件外,多为用于电流、电压、温度等检测电路的集成运算放大器和少量数字IC,处理直流和数千赫兹以下脉冲信号,一般贴片IC或普通IC器件均能满足代换要求,只要适宜安装,引脚功能一致,供电电压范围合乎要求,就可以代换。不必在意器件的输入阻抗、扇出能力、工作频率等参数(其它一般都能满足要求)。
1)用同型号贴片IC代换。这时最省心、省力的一个方法,需要手头储备一些常规备件,如数字IC:HC08、LS14等;如运放电路:LM324、LF393、LF339等。
2)用虽然型号不一致,但电路功能一样的贴片IC代换。如运算电路LM324和LF347的引脚功完全
一致,可直接代换。LM358与HA17904的引脚功能完全一致,可直接代换。数字IC也是一样,多数器件都有型号不一致,但引脚功能完全一样的器件,可以直接代换。
3)用普通插孔IC(塑封双列直插)代换。如LS14可用型号为74LS14塑封双列直插的普通器件进行代换。对于损坏率低,用量不大,或需应急修复的,都可以用普通IC器件代换,但需要细心焊接引线,引线尽可能要短,并做好元件的固定。
贴片IC元件,由于新型号、新器件层出不穷,维修者手头不可能有完备的资料(一般的图书馆都不可能啊),因而要在实践中不断强化自己破解标识和搜寻资料的能力。网络的发达给查找资料提供了相当大的便利,作者的资料来源即主要来源于网络,虽然以英文资料为多,但有聊胜于无。即使为外文资料,器件的主要参数和电路框图,不懂英文的人,也还是能大致看懂的。下面提供几个查找IC资料的网址:
a、www.21icsearch.com(多为外文资料)
b、wenku.baidu.com(百度文库,可以找到许多中文资料)
c、www.soiseek.cn
如果细心查找,还有更多的电子元件的资料网站,不再列举。

                                 中华工控网(http://www.gkong.com/)原创文章,转载请注明出处

咸庆信
2012年5月28日星期一

网友A:
感谢版主的资料,谢谢您辛苦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咸工辛苦了,收藏学习.

网友D:
咸工,发帖越来越快了,真兴奋,这么快就可以看到了。如果是word那就更加好啦

网友E:
多谢咸工提供资料

网友F:
咸工前面两个要用什么软件打开啊,我下载了打不开,要先谢谢您,您的帖子对我们很有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F:
咸工前面两个要用什么软件打开啊,我下载了打不开,要先谢谢您,您的帖子对我们很有帮助。
前边的两个,就是普通的WORD文档啊。能打开的。

网友G(2012-10-16):
谢谢咸工,我原学的是电子技术专业,多年当电工,这两年才接触工控,现在才接触变频器硬件维修,这些基础知识对我很有用,感谢!!!!

网友H:
咸工辛苦了,正在学习中

网友I:
看样子,我是第一次看到这个帖子,顶!

网友J(2014-12-25):
回复 网友A:
谢谢  咸工  这些资料很需要

网友K:
咸工辛苦了,俺一定向您学习

网友L:
现在的元件标记是很麻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