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最大负荷怎么算

楼主(2012-05-28):
我有一朋友要建一个砖厂,电机总功率在310个千瓦左右,现有一台250KVA的变压器能用得起吗?

网友A:
250KVA的变压器250kw就是它的最大功率。而且功率因素要是1.

网友B:
可以的,所有电机不可能同时工作。实际使用中只要观察电流是否超限?但最终决定的参数是温升,只要温升不超标,即使电流超标都没关系。减小电流的方法之一是加无功补偿,降低温升的方法是加强通风,甚至淋水。

网友C:
容量最好能有富余,如果只是单纯的电机问题不大,要考虑到同期率.

网友D:
电机的总功率超过变压器的额定功率不要紧,关键是平时投入使用的负载的总功率是大概是多少?要坚持一个原则就是变压器不要长期超载运行,短时间过载是允许的。250KVA的变压器长期运行拖动200KW的负载是否满足要求??工厂运行还得配套无功补偿装置提高其功率因素。

网友E:
如果你的所有的电机都开起来,那么,你的250的小变压器就该叫唤了。相差太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