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5-28):
我是一名装配电工,最近接技术部的图纸,做一个测试台,其中编码器的脉冲要接到PLC的X0,X1上。我们用的PLC是FX2N-80MR,编码器是日本内密控的,输出时差动信号A+,A-,B+,B-。我感觉FX2N系列PLC接受的是高电平的开路集电极输出型的脉冲信号。技术部给我一个9针D型插头,没有告诉我哪些针有用。我自己摸索,研究,打开插头一看,里面有个小电路板,上面有两个贴片电阻和两个光耦。怎么会这么简单就把A-,B-这两个信号合并成了一个公共端。是不是这样的呢?我的理解对吗?这个9针D型的插头,针脚焊的很紧凑,也看不清楚,哪个脚跟哪里通。没法拆。

网友A:
差动信号要转成集电极开路信号;

网友B:
既然不清楚,就去问一下技术部呀

网友C:
FX有模块FX2N-1HC可以接差动信号

楼主:
用FX2N-1HC模块,就太破费了。

网友A:
这个IC就可以了;

网友D:
直接买一个国产的转换模块,几百块钱,要不就换PLC。。。

网友A:
几百块,可以买上面的IC一二百个了;
一个IC上有4路转换的;

网友E:
求教什么是差动信号?

网友A:
差分信号又称差模信号,是相对共模信号而言的;
差分传输区别于传统的一根信号线一根地线的做法,差分信号在这两根线上都传输信号,这两个信号的振幅相等,相位相反。在这两根线上的传输的信号就是差分信号;

楼主:
我今天终于找到图纸了。他那个编码器的差分信号A+,A-,B+,B-.各经过一对高速光耦后,接到PLC的X0,X1,COM(0V)。其中光耦输出端的OV是并在一起的。

网友A:
呵呵;光耦的作用与我说的那个IC是一样的,只是一个IC里有4路;

网友F:
同意5楼的说法,能省就省

网友G(2012-07-21):
选FX2N-1HC高速计数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