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5-28):
老设备已经运行多年,PLC为永宏FBN-26MCT,触摸屏为海泰克PWS1711-STN,突然设备触摸屏报警8008与0008,换个触摸屏也通讯不上,今天下载PLC程序,PLC站号为147,但是海泰克最多才能设到9,PLC站号设定为:PLC站号储至程式,这是什么原因请高手指教,万分感谢!!!!!!

网友A:
PLC的站号不能设为小的数值?

楼主:
原先台湾老设备上就是设为站号147,并且站号储存于程序      我把PLC和触摸屏都改为1就可以了, 老设备一直运转没人动过程序,为什么会这样?

网友A:
老设备 出现问题比较正常了。

网友B:
设置没有人改过?

网友C:
换成新型号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