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热器功率计算

楼主(2012-05-28):
加热器已知电流11A和三相电压415V怎样求功率,电压是用万用表测量电压是交流415V,测量电流是11A

网友A:
线电压是415V,那么相电压是240V。电流是11A,那么电阻是21.8欧姆,功率是2600W左右。

网友A:
我也是菜鸟,望哪位大神确认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线电压是415V,那么相电压是240V。电流是11A,那么电阻是21.8欧姆,功率是2600W左右。
这还要乘以三就知道功率了。

网友C:
P=1.732UI(线电压、线电流);P=3UI(相电压、相电流)Y型:线电压=1.732*相电压 线电流=相电流;Δ型:相电压=线电压;线电流=1.732相电流。

网友D:
线电压不变时,负载作三角形连接时的功率为作星形连接时功率的3倍。
电加热设备每千瓦的电流是1.5A。

网友E:
恩,是的~电加热设备每千瓦的电流是1.5A。

网友F:
如果线电流都 是11A的话(415V/1.732)*11A*3=总功率。

网友G:
对称三相电路有功功率负载,p=1,732uicosa

                                      p=1.732*415*11*0.9=7116w

网友G:
仅供参考
对称三相电路有功功率负载,p=1,732uicosa

                                      p=1.732*415*11*0.9=7116w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线电压是415V,那么相电压是240V。电流是11A,那么电阻是21.8欧姆,功率是2600W左右。
请问您是这样得出的电阻和功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