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5-28):
本人污水处理的,有一个情况是现场的液位显示是有数字的,传到西门子PLC的电流信号也是正常的,但是在中控电脑WINcc上显示的数值有时候正常,有时候为零,不知道为什么。
 还有一个是现场的污泥浓度计现场显示是正常的,同样是经过PLC,电脑上显示数值有时正常,偶尔又是为零
 有没有哪位大哥知道这个原因,或者也遇到过这个情况,谢谢

网友A:
信号干扰,信号屏蔽做的不好

网友B:
屏蔽,滤波,接地,加电阻。

楼主:
现场离PLC柜就2米左右,在探头和PIL上AI点都量过,电流信号是一样的 ,也是正常的,就是PLC上的数据传到中控电脑上的显示一下零,一下正常。。。而且量的时候电流信号是有的,电脑上显示就是零了

网友C:
变量可能冲突,有重复的

网友D:
不太清楚

网友E:
这个应该是 变量可能冲突了

楼主:
变量冲突应该怎么解决呢?表情新人求教表情 谢谢啊

楼主:
但是以前一直是好的,就最近不知道怎么的出现这个现象了

网友F:
同意楼上的说法,变量检查一下吧

网友G:
把里面的程序下载在PG上面,利用模拟器看看是不是程序编写有问题,如果模拟正常的话再找其他原因。
这种情况很坑能就是变量重复赋值,是他不断的循环刷新

网友H:
我以前遇到过,晚上那个值经常波动变化,白天就是正常的了,怪事多多。呵呵,你可以检查下这个模块上其他信号是否有问题,有时候其他通道的的信号有问题,会导致其他通道的值有问题的

网友I:
看一下wincc连PLC的变量,或者看wincc和pLC这一段是否有干扰

网友J(2015-12-10):
这种现象 ,干扰的可能性比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