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5-28):
请问各位大师变频器输出的频率和电压的比值总是380/50吗?另外如何通过变频器来控制力矩输出呢?

网友A:
肯定不总是380/50,有很多方面影响这个值,首先在低速下,变频器都有低速补偿,低于5hz不会是这个值;2、V/F控制时,压频比可以通过转矩提升或是压频比参数修改;3其他控制方式下一般都不是根据这个值输出电压和频率,如电流闭环矢量控制,直接转矩控制。
有些变频器具有力矩控制,现在大部分的变频器都还不能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A:
肯定不总是380/50,有很多方面影响这个值,首先在低速下,变频器都有低速补偿,低于5hz不会是这个值;2、或是压频比参数修改;3其他控制方式下一般都不是根据这个值输出电压和频率,如电流闭环矢量控制,直接转矩控制。
有些变频器具有力矩控制,现在大部分的变频器都还不能实现。
谢谢你,学习了!另外如何理解“V/F控制时,压频比可以通过转矩提升”?变频器的转矩控制是怎么回事?
   期待您的回答!

网友B:
要说简单也简单,要说复杂也复杂。说简单,那就是压频比的关系。当给定频率一定时,通过调节输出不同的电压,可以实现电机的转矩控制。说复杂,那是因为这种改变电压的方法要经过检测闭环控制电机的电流,然后再通过解耦电路把闭环控制的调节器输出信号变换成电机的交流电压输出给电机。

说到底,变频电机的频率决定电机的转速,而电机电压大小决定电机电流的大小,从而决定驱动转矩。当然要实现这个,变频器有一套复杂的运算过程。

网友C:
力矩控制就是以电动机的电流为被控目标的一种给定方式。矢量变频器有这功能也可以带PID运算的。

网友D:
变频器
未来的世界是要靠变频来传动世界的发展 。。。

网友B:
既然是话题,那就再说几句吧。变频器控制力矩,除了矢量控制形式以外,还有DTC控制的形式(直接转机控制),与矢量控制一样,他也是可以对电机力矩进行控制和调节的。

其实如果是开放的控制参数,使用者完全也可以自己建立一个直接转矩控制的模型。前提条件是,变频器的参数是开放的,有这个功能。比如,在V/F控制模式下的任意电压设定功能。变频器就可以通过对电机的不同运行频率下,改变其输出电压,实现转矩的控制与调节。

网友E:
洗衣机那样低转速,大扭矩的控制方式用变频器来控制,不在V/F控制模式下能实现吗

网友B:
洗衣机没有调速,就是皮带变比驱动。

网友F:
不久的将来,变频走进家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