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近开关的问题

楼主(2012-05-28):
请问一个接近开关里可能既有常开点又有常闭点吗?好比行程开关那样

网友A:
应该有吧,要不加个中继。

网友B:
应该是没有的。接近开关有很多种类型,有NPN型,PNP型,三线制,四线制,两线制接近开关,常开型和常闭型接近开关,具体的原理你可以在网上搜索一下,接近开关的选型建议你搜索下施耐德或者西门子关于接近开关的产品目录,你看了以后应该会有较大的收获。

网友C:
有这样的接近开关!

网友D:
实现这种功能,技术并不复杂应该有的。

网友E:
假如常开常闭同时在一个接近开关量 那么这个接近开关要几根线,至少3根,或者说有个拨码

网友F:
市场上常用的没有此功能,一般加一个中间继电器即可解决。

网友G:
好像没有,光电开关见过一种是常开常闭共公共端的,共有5条线

网友H:
有的,你可以在这里面找找有没合适的:http://www.dq-fx.com/search.aspx?keyword=%E6%8E%A5%E8%BF%91%E5%BC%80%E5%85%B3&sel=2
如果自己都不清楚的,直接问客服,让她们发图片给你看.

网友I:
有这种接近开关,不过好像体积都大一点。我用的较多,有进口的也有国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好像没有,光电开关见过一种是常开常闭共公共端的,共有5条线
两线制的接近开关里应该不存在既有常开触点又有常闭触点吧?

楼主:
谢谢,请问两线制的接近开关里应该不存在既有常开触点又有常闭触点吧?

网友J:
一般都是一个触点的,你要这个功能,那在外面做电路吧

网友C:
市面上有的!!!!!

网友K:
引用 网友G:
好像没有,光电开关见过一种是常开常闭共公共端的,共有5条线
是的,如1楼所说,想要实现就加个中继。。。

网友L:
参考一下此图:

网友M:
好像没有吧,不过你可以通过中间继电器转化成常开和常闭的!!!

网友N:
有,我用过,4线的。我用的是倍加福的

楼主:
谢谢各位,看来两线的这样的是没得了!

网友O:
有这种接近开头,是4根线的,一根电源正极,一根电源负极,另二根为信号线,一根为常开输出,一根为常闭输出

网友P:
有,我用过施耐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