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5-28):
今天接个插座,当一根线接上火后,,另一根没接零,,但拿电笔测2根都带电,,怀疑是线路有短路问题,,后来将另一根接入零线,,送电后工具正常工作,,场子地和零不分,,接电后工具为什么能正常工作,,求大侠指教

网友A:
一根接上火线,另一根未接零线,用电笔测量两根都带电,零线那边的插孔是由于带上负载,火线电压通过负载反馈过去的电压,零线断线,该电压就会一直存在,所以用电笔测量会有电。
   另外就是你说的零和地不分,接上电以后工具能够正常工作,我猜想你们可能是用的TN-C系统,保护接零,零线可以在某处直接接地,即重复接地。这样只要总的零线未断线,用电器的回路就一直存在,都能正常工作。

网友B:
楼上的所言极是!

网友C:
“地和零不分”,是什么意思?
如果需区分PE线和N线,而没有区分,则是不允许的。
另外,没有取得电气操作资格,不得从事电气作业;没有相应的安全知识,不得独立从事相应的操作。

楼主:
..
引用 网友A:
一根接上火线,另一根未接零线,用电笔测量两根都带电,零线那边的插孔是由于带上负载,火线电压通过负载反馈过去的电压,零线断线,该电压就会一直存在,所以用电笔测量会有电。
    另外就是你说的零和地不分,接上电以后工具能够正常工作,我猜想你们可能是用的TN-C系统,保护接零,零线可以在某处直接接地,即重复接地。这样只要总的零线未断线,用电器的回路就一直存在,都能正常工作。
插座在没接负载时两端也是带电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根接上火线,另一根未接零线,用电笔测量两根都带电,零线那边的插孔是由于带上负载,火线电压通过负载反馈过去的电压,零线断线,该电压就会一直存在,所以用电笔测量会有电。
     另外就是你说的零和地不分,接上电以后工具能够正常工作,我猜想你们可能是用的TN-C系统,保护接零,零线可以在某处直接接地,即重复接地。这样只要总的零线未断线,用电器的回路就一直存在,都能正常工作。
插座在没接负载时两端也是带电的
我说的负载是广义的负载,并不是指你的电气设备,有可能是插座本身的指示灯之类的东西。

网友D:
2楼和5楼说的都对~~~就看你遇到的是哪一种原因造成的~

网友E:
就这么个东西,有那么复杂吗??要是给你做现场维护,那麻烦大了 呵呵  复杂化,,,,,,

网友F:
测量出来的电压有可能是虚电压!

网友G:
引用 楼主:
今天接个插座,当一根线接上火后,,另一根没接零,,但拿电笔测2根都带电,,怀疑是线路有短路问题,,后来将另一根接入零线,,送电后工具正常工作,,场子地和零不分,,接电后工具为什么能正常工作,,求大侠指教
“怀疑是线路有短路问题,”楼主要把短路和断路分清,问这问题看来是刚入行吧,一楼说的挺好,学徒的话问问题很正常,不懂就问支持你。只有你在干活时能发现问题说明你是真用心学习了,总比你干完之后什么问题也没发现不懂装懂要强的多。

网友H:
电线不好,有感应电

网友I:
碰到过这样的事,,后来发现是插线板有个显示灯,,

网友J:
不知道楼主是不是带负载测的?

网友K:
把地当零了

网友L:
维修这方面不要用测电笔他不靠谱

网友M:
只接火线不接零线,用电笔测肯定都会亮的。应为有感应电

网友N:
引用 网友M:
只接火线不接零线,用电笔测肯定都会亮的。应为有感应电

就一根单相的进火,有那么强的感应电么?

网友M(2012-09-28):
是的,你如果用万用表量一下就知道了,一般在70~150v之间

网友M:
交流电在示波器上看是一大小、方向随时间变化而变化的,如不接零线,另一导体就会切割磁力线,产生感应电动势。接上零线后就会抵消这一问题。

网友K:
拿地当零了,也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