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程软件中左侧栏显示这两条说明什么?

楼主(2012-05-29):
不知道这个段1或者段2还有这个END会影响程序执行吗

网友A:
1、段1后可以自己随意加n段
2、没什么影响

网友B:
你如果把程序做成流水账一样的话 你就在段1中把所有的程序都写在里面就可以了,如果要把程序写的美观、控制明确点的,你就添加几个段,段2啊 段3什么的,把控制写成1段,信号接收写1段,主程序写一段等等的

楼主:
非常感谢,就是说不管分成几个段都不会影响运行是吗?

网友C:
不影响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