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5-29):
想了解上位机编程软件与组态软件有什么区别???

网友A:
个人理解,不知道对不对。上位机是在任何电脑里,只要是windows系统的都可以对所驱动的设备进行控制、操作,但是组态软件也是可以,但是要装有组态软件环境下才能使用。

网友B(2012-07-27):
很简单的一个区别。就是,对软件依存度,组态相比一般上位,更依赖一点。。简单说,就是,上位,有很多可代替,你要搞个什么什么功能,可以有很多方法,组态的话,就锁死了要用它内部安排好的规则去办。。。

网友C(2012-11-02):
就是组态个人觉得不方便 VS系列无限方便啊

网友D:
上位机编程软件更灵活

网友E(2012-12-12):
组态软件是上位软件

好比组装机 和品牌机  都是电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