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5-29):
   以前的文章,老鬼跟大伙分享了自己的学习经历,人生感悟,职业规划.......不知道是否鼓舞了在工控这条路上的朋友们。有了目标和方向就坚定不移的朝着目标进发。

   但是我同时相信,刚接触自动化和PLC的朋友,学习也一定会遇到问题,很多概念晦涩难懂,技术细节难以实施。这些问题或多或少的阻碍了,朋友们前进的脚步。老鬼,懂你!

   接下来的日子,老鬼说:《和PLC有关的那些事》,你想了解的那些事,都在里面,请听我娓娓道来!

2012年5月29日 于深圳
工控老鬼

-----------------------------------------------------------------------------------

【工控老鬼】 和PLC有关的那些事篇一:如何识读PLC梯形图

一、 总体分析

1 系统分析
 依据控制系统所需完成的控制任务,对被控对象的工艺过程、工作特点以及控制系统的控制过程、控制规律、功能和特征进行详细分析,明确输入、输出物理量是开关量还是模拟量,明确划分控制的各个阶段及其特点,阶段之间的转换条件,画出完整的工作流程图和各执行元件的动作节拍表。

2 看主电路
进一步了解工艺流程及其对应的执行装置和元器件。

3 看PLC控制系统的I/O配置和PLC的I/O接线
 了解输入信号和对应输入继电器的配置、输出继电器的配置及其所接的对应负载。在没有给出输入/输出设备定义和PLC的I/O配置的情况下,应根据PLC的I/O接线图或梯形图和指令语句表,做出输入/输出设备定义和PLC的I/O配置。

4 通过PLC的I/O接线图了解梯形图
  PLC的I/O接线是连接主电路和PLC梯形图的纽带。
  1) 根据用电器(如电动机、电磁阀、电加热器等)主电路控制电器(接触器、继电器)主触点的文字符号,在PLC的I/O接线图中找出相应编程元件的线圈,便可得知控制该控制电器的输出继电器,再在梯形图或语句表中找到该输出继电器的程序段,并做出标记和说明。〖JP〗
  2) 根据PLC的 I/O接线图的输入设备及其相应的输入继电器,在梯形图(或语句表)中找出输入继电器的动合触点、动断触点,并做出相应标记和说明。

二、 梯形图的结构分析

1 PLC控制系统梯形图的特点
(1) PLC控制系统的输入信号和输出负载
 继电器电路图中的交流接触器和电磁阀等执行机构用PLC的输出继电器来控制,它们的线圈接在PLC的输出端。按钮、控制开关、限位开关、接近开关等用来给PLC提供控制命令和反馈信号,它们的触点接在PLC的输入端。
(2) 继电器电路图中的中间继电器和时间继电器的处理
 继电器电路图中的中间继电器和时间继电器的功能用PLC内部的辅助继电器和定时器来完成,它们与PLC的输入继电器和输出继电器无关。
(3) 设置中间单元
 在梯形图中,若多个线圈都受某一触点串/并联电路的控制,为了简化电路,在梯形图中可设置用该电路控制的辅助继电器,辅助继电器类似于继电器电路中的中间继电器。
(4) 时间继电器瞬动触点的处理
 时间继电器除了延时动作的触点外,还有在线圈得电或失电时立即动作的瞬动触点。对于有瞬动触点的时间继电器,可以在梯形图中对应的定时器的线圈两端并联辅助继电器,后者的触点相当于时间继电器的瞬动触点。
(5) 外部联锁电路的设立
 为了防止控制正/反转的两个接触器同时动作,造成三相电源短路,除了在梯形图中设置与它们对应的输出继电器的线圈串联的动断触点组成的软互锁电路外,还应在PLC外部设置硬互锁电路。

2 梯形图的结构分析
 采用一般编程方法还是采用顺序功能图编程方法;采用顺序功能图的单序列结构还是选择序列结构、并行序列结构,使用启/保/停电路、步进顺控指令进行编程还是用置位/复位指令进行编程。这部分内容见第四章和第五章。
 梯形图的分解由操作主令电路(如按钮)开始,查线追踪到主电路控制电器(如接触器)动作,中间要经过许多编程元件及电路,查找起来比较困难。
 无论多么复杂的梯形图,都是由一些基本单元构成的。按主电路的构成情况,利用逆读溯源法,把梯形图和指令语句表分解成与主电路的用电器(如电动机)相对应的几个基本单元,然后一个环节、一个环节地分析,最后再利用顺读跟踪法把各环节串起来。
(1) 按钮、行程开关、转换开关的配置情况及作用
   在PLC的I/O接线图中有许多行程开关和转换开关,以及压力继电器、温度继电器等,这些电器元件没有吸引线圈,它们的触点的动作是依靠外力或其他因素实现的,因此必须先把引起这些触点动作的外力或因素找到。其中行程开关由机械联动机构来触压或松开,而转换开关一般由手工操作,从而使这些行程开关、转换开关的触点在设备运行过程中便处于不同的工作状态,即触点的闭合、断开情况不同,以满足不同的控制要求,这是看图过程中的一个关键。
   这些行程开关、转换开关的触点的不同工作状态单凭看电路图难以搞清楚,必须结合设备说明书、电器元件明细表,明确该行程开关、转换开关的用途,操纵行程开关的机械联动机构,触点在不同的闭合或断开状态下电路的工作状态等。
(2) 采用逆读溯源法将多负载(如多电动机电路)分解为单负载(如单电动机)电路
   根据主电路中控制负载的控制电器的主触点文字符号,在PLC的I/O接线图中找出控制该负载的接触器线圈的输出继电器,再在梯形图和指令语句表中找出控制该输出继电器的线圈及其相关电路,这就是控制该负载的局部电路。

   在梯形图和指令语句表中,很容易找到该输出继电器的线圈电路及其得电、失电条件,但引起该线圈的得电、失电及其相关电路就不容易找到,可采用逆读溯源法去寻找:
  1) 在输出继电器线圈电路中串、并联的其他编程元件触点的闭合、断开就是该输出继电器得电、失电的条件。
  2) 由这些触点再找出它们的线圈电路及其相关电路,在这些线圈电路中还会有其他接触器、继电器的触点……
  3) 如此找下去,直到找到输入继电器(主令电器)为止。
   值得注意的是:当某编程元件得电吸合或失电释放后,应该把该编程元件的所有触点所带动的前、后级编程元件的作用状态全部找出,不得遗漏。
   找出某编程元件在其他电路中的动合触点、动断触点,这些触点为其他编程元件的得电、失电提供条件或者为互锁、联锁提供条件,引起其他电器元件动作,驱动执行电器。
(3) 将单负载电路进一步分解
  控制单负载的局部电路可能仍然很复杂,还需要进一步分解,直至分解为基本单元电路。
(4) 分解电路的注意事项
  1) 若电动机主轴接有速度继电器,则该电动机按速度控制原则组成停车制动电路。
  2) 若电动机主电路中接有整流器,表明该电动机采用能耗制动停车电路。
(5) 集零为整,综合分析
    把基本单元电路串起来,采用顺读跟踪法分析整个电路。

三、识读梯形图的具体方法
    识读PLC梯形图和语句表的过程同PLC扫描用户过程一样,从左到右、自上而下,按程序段的顺序逐段识图。
    值得指出的是:在程序的执行过程中,在同一周期内,前面的逻辑运算结果影响后面的触点,即执行的程序用到前面的最新中间运算结果。但在同一周其内,后面的逻辑运算结果不影响前面的逻辑关系。该扫描周期内除输入继电器以外的所有内部继电器的最终状态(线圈导通与否、触点通断与否)将影响下一个扫描周期各触点的通与断。
    由于许多读者对继电器接触器控制电路比较熟悉,因此建议沿用识读继电器接触器控制电路查线读图法,按下列步骤来看梯形图:
  1) 根据I/O设备及PLC的I/O分配表和梯形图,找出输入、输出继电器,并给出与继电器接触器控制电路相对应的文字代号。
  2) 将相应输入设备、输出设备的文字代号标注在梯形图编程元件线圈及其触点旁。
  3)将梯形图分解成若干基本单元,每一个基本单元可以是梯形图的一个程序段(包含一个输出元件)或几个程序段(包含几个输出元件),而每个基本单元相当于继电器接触器控制
电路的一个分支电路。
  4) 可对每一梯级画出其对应的继电器接触器控制电路。
  5) 某编程元件得电,其所有动合触点均闭合、动断触点均断开。某编程元件失电,其所有已闭合的动合触点均断开(复位),所有已断开的动断触点均闭合(复位)。因此编程元件得电、失电后,要找出其所有的动合触点、动断触点,分析其对相应编程元件的影响。
  6) 一般来说,可从第一个程序段的第一自然行开始识读梯形图。第一自然行为程序启动行。按启动按钮,接通某输入继电器,该输入继电器的所有动合触点均闭合,动断触点均断开。
   再找出受该输入继电器动合触点闭合、动断触点断开影响的编程元件,并分析使这些编程元件产生什么动作,进而确定这些编程元件的功能。值得注意的是:这些编程元件有的可能立即得电动作,有的并不立即动作而只是为其得电动作做准备。
   由PLC的工作原理可知,当输入端接动合触点,在PLC工作时,若输入端的动合触点闭合,则对应于该输入端子的输入继电器线圈得电,它的动合触点闭合、动断触点断开;当输入端接动断触点且在PLC工作时,若输入端的动断触点未动作,则对应于该输入端的输入继电器线圈得电,它的动合触点闭合、动断触点断开。如果该动断触点与输出继电器线圈串联,则输出继电器线圈不能得电。因而,用PLC控制电动机的启停,如果停止按钮用动断触点,则与控制电动机的接触器相接的PLC输出继电器线圈应与停止按钮相接的输入端子相对应的动合触点串联。在继电接触控制中,停止按钮和热继电器均用动断触点,为了与继电接触控制的控制电路相一致,在PLC梯形图中,同样也用动断触点,这样一来,与输入端相接的停止按钮和热继电器触点就必须用动合触点。在识读程序时必须注意这一点。

四、 识读PLC梯形图的示例

   在分析PLC控制系统的功能时,可以将它想象成一个继电器控制系统中的控制箱,其外部接线图描述了这个控制箱的外部接线,梯形图或语句表是这个控制箱的内部"线路图",梯形图中的输入继电器和输出继电器是这个控制箱与外部世界联系的"接口继电器",这样就可以用分析继电器电路图的方法来分析PLC控制系统。在分析时可以将梯形图中输入继电器的触点想象成对应的外部输入器件的触点或电路,将输出继电器的线圈想象成对应的外部负载的线圈。外部负载的线圈除了受梯形图的控制外,还可能受外部触点的控制。

还会持续发些之前总结的与PLC有关的知识和文章,希望对各位有用。

网友A:
不错,值得推荐。 最好是贴出和 西门子PLC 有关的,纯概念的!

西门子的优点 就是 概念!

网友B:
谢谢老鬼!紧跟你的步伐,誓将工控进行到底!

网友C:
刚接触plc,什么都不懂请问从和学起,请指点,谢谢

网友D:
顶一下!虽然看不懂!但我天天来熏熏!

网友E:
感谢老鬼的分享,持续关注!

网友F:
支持老鬼!辛苦了,学习~~期待更新

网友D:
看懂了些!要是有实物研究下就美了!

网友G:
好好好,,新手受教了。感谢LZ

楼主:
高端PLC技术你知道多少?【工控老鬼】
   正在进行的改变硬件已经开始同质化今天,PLC已经不应该去比较谁的CPU执行速度更快?谁的存储更大?谁能带的I/O点更多?能够用什么编程语言?PLC作为工业控制的核心产品,已经产生了很多变化,这一切要归根于IT技术带来的革命。存储越来越便宜而且越来越大,使得你在PLC上可以存储大量的实时数据,而CPU则越来越快,以前那些解决不了的问题正在被轻松解决,而显示屏也越来越多样和丰富,硬件的需求越来越高速,但是,标准化和通用化是未来的趋势,因此,竞争已经不在硬件本身,性能决定一切的时代即将过去。

   PLC要更加开放的融合各种技术功能时代已经到来,这就包括了运动控制、安全、液压,机器人、CNC、实时通信、FDT、无线以太网、GPRS等都在广泛的渗透到控制中,PLC要变得更加开放才能在未来的竞争中生存。

   技术正在走向融合-集成解决方案PC技术的广泛应用使得控制器的能量无限扩大,而丰富的软件应用也让CPU必须更快,更强,IT技术提供了这一切,Intel架构的嵌入式CPU已经被广泛应用于工业控制,而PAC、PCC、PLC、PC、DCS、SCADA这些概念正在相互融合,并且逐渐的与GIS、SQLServer等专业技术相互接口融合,控制技术正在构成一个集成的整体,单个的PLC或者PC已经在整个控制应用的需求中变得扁平,界限也开始模糊,专用控制器,通用控制器的概念也开始模糊,世界正在走向融合。

   如果单纯的讲PLC的性能、功能进行列项比较,是无法反映高端PLC的全貌的,只能在局部看PLC,而必须结合产业需求、高端PLC厂商的产品设计架构与理念等来综合考量。
【工控老鬼】友情分享
自动化专业技术博客:http://blog.sina.com.cn/wincchome

楼主:
选择PLC时需考虑的几点【工控老鬼】
在选择PLC机型时,主要考虑下面几点:
     1、功能的选择。 对于小型的PLC主要考虑I/O扩展模块、A/D与D/A模块以及指令功能(如中断、PID等)。
     2、I/O点数的确定。统计被控制系统的开关量、模拟量的I/O点数,并考虑以后的扩充(一般加上10%~20%的备用量),从而选择PLC的I/O点数和输出规格。

     3、内存的估算。用户程序所需的内存容量主要与系统的I/O点数、控制要求、程序结构长短等因素有关。一般可按下式估算:存储容量=开关量输入点数×10+开关量输出点数×8+模拟通道数×100+定时器/计数器数量×2+通信接口个数×300+备用量。

   4、分配I/O点。分配PLC的输入/输出点,编写输入/输出分配表或画出输入/输出端子的接线图,接着就可以进行PLC程序设计,同时进行控制柜或操作台的设计和现场施工。

    5、程序设计。对于较复杂的控制系统,根据生产工艺要求,画出控制流程图或功能流程图,然后设计出梯形图,再根据梯形图编写语句表程序清单,对程序进行模拟调试和修改,直到满足控制要求为止。

     6、控制柜或操作台的设计和现场施工。设计控制柜及操作台的电器布置图及安装接线图;设计控制系统各部分的电气互锁图;根据图纸进行现场接线,并检查。

    7、应用系统整体调试。如果控制系统由几个部分组成,则应先作局部调试,然后再进行整体调试;如果控制程序的步序较多,则可先进行分段调试,然后连接起来总调。

    8、编制技术文件。技术文件应包括:可编程控制器的外部接线图等电气图纸,电器布置图,电器元件明细表,顺序功能图,带注释的梯形图和说明。

网友H:
强烈支持,有点像匠人笔记的味道哈哈!

网友I:
深入浅出、易懂、不错!

网友J:
引用 网友H:
强烈支持,有点像匠人笔记的味道哈哈!

这种易懂,看起来更容易消化~

网友K:
感谢老鬼,辛苦了!

楼主:
PLC现场硬件组态和软件调试步骤【工控老鬼分享】
1、系统的规划
     首先,必须深入了解系统所需求的功能,并调查可能的控制方法,同时与用户或设计院共同探讨最佳之操作程序,根据所归纳之结论来拟定系统规划,决定所采行的PLC系统架构、所需之I/O点数与I/O模块型式。

2、I/O模块选择与地址设定
     当I/O模块选妥后,依据所规划之I/O点使用情形,由PLC的CPU系统自动设定I/O地址,或由使用者自定I/O模块的地址。

3、梯形图程序的编写与系统配线
    在确定好实际的I/O地址之后,依据系统需求的功能,开始着手梯形图程序的编写。同时,I/O之地址已设定妥当,故系统之配线亦可着手进行。

4、梯形图程序的仿真与修改
     在梯形图程序撰写完成后,将程序写入PLC,便可先行在PC与OpenPLC系统做在线连接,以执行在线仿真作业。倘若程序执行功能有误,则必须进行除错,并修改梯形图程序。

5、系统试车与实际运转
     在线上程序仿真作业下,若梯形图程序执行功能正确无误,且系统配线亦完成后,便可使系统纳入实际运转,项目计划亦告完成。

6、程序注释和归档
     为确保日后维修的便利,要将试车无误可供实际运转的梯形图程序做批注,并加以整理归档,方能缩短日后维修与查阅程序之时间。这是职业工程师的良好习惯,无论对今后自己进行维护,或者移交用户,这都会带来极大的便利,而且是你的职业水准的一个体现。
     这里要强调一个问题,是十分简单但却几乎每个项目都会发生的,那就是对PLC的接线。这往往是经验不足的工程师常常忽略的一个问题。其实,现场调试大部分的问题和工作量都是在接线方面。有经验的工程师首先应当检查现场的接线。通常,如果现场接线是由用户或者其它的施工人员完成的,则通过看其接线图和接线的外观,就可以对接线的质量有个大致的判断。然后要对所有的接线进行一次完整而认真的检查。现场由于接线错误而导致PLC被烧坏的情况屡次发生,在进行真正的调试之前,一定要认真地检查。即便接线不是你的工作,检查接线也是你的义务和责任,而且,可以省去你后面大量的时间。

楼主:
复杂电气图的识别步骤和方法【工控老鬼分享】
一、看电气图的一般步骤

1.详看图纸说明

拿到图纸后,首先要仔细阅读图纸的主标题栏和有关说明,如图纸目录、技术说明、电器元件明细表、施工说明书等,结合已有的电工知识,对该电气图的类型、性质、作用有一个明确的认识,从整体上理解图纸的概况和所要表述的重点。

2.看概略图和框图

由于概略图和框图只是概略表示系统或分系统的基本组成、相互关系及其主要特征,因此紧接着就要详细看电路图,才能搞清它们的工作原理。概略图和框图多采用单线图,只有某些380/220V低压配电系统概略图才部分地采用多线图表示。

3.看电路图是看图的重点和难点

电路图是电气图的核心,也是内容最丰富、最难读懂的电气图纸。

看电路图首先要看有哪些图形符号和文字符号,了解电路图各组成部分的作用、分清主电路和辅助电路,交流回路和直流回路。其次,按照先看主电路,再看辅助电路的顺序进行看图。

看主电路时,通常要从下往上看,即先从用电设备开始,经控制电器元件,顺次往电源端看。看辅助电路时,则自上而下、从左至右看,即先看主电源,再顺次看各条支路,分析各条支路电器元件的工作情况及其对主电路的控制关系,注意电气与机械机构的连接关系。

通过看主电路,要搞清负载是怎样取得电源的,电源线都经过哪些电器元件到达负载和为什么要通过这些电器元件。通过看辅助电路,则应搞清辅助电路的构成,各电器元件之间的相互联系和控制关系及其动作情况等。同时还要了解辅助电路和主电路之间的相互关系,进而搞清楚整个电路的工作原理和来龙去脉。

4.电路图与接线图对照起来看

接线图和电路图互相对照看图,可帮助看清楚接线图。读接线图时,要根据端子标志、回路标号从电源端顺次查下去,搞清楚线路走向和电路的连接方法,搞清每条支路是怎样通过各个电器元件构成闭合回路的。

配电盘(屏)内、外电路相互连接必须通过接线端子板。一般来说,配电盘内有几号线,端子板上就有几号线的接点,外部电路的几号线只要在端子板的同号接点上接出即可。因此,看接线图时,要把配电盘(屏)内、外的电路走向搞清楚,就必须注意搞清端子板的接线情况。

二、看电气控制电路图的方法

看电气控制电路图一般方法是先看主电路,再看辅助电路,并用辅助电路的回路去研究主电路的控制程序。

1.看主电路的步骤

第一步:看清主电路中用电设备。用电设备指消耗电能的用电器具或电气设备,看图首先要看清楚有几个用电器,它们的类别、用途、接线方式及一些不同要求等。

第二步:要弄清楚用电设备是用什么电器元件控制的。控制电气设备的方法很多,有的直接用开关控制,有的用各种启动器控制,有的用接触器控制。

第三步:了解主电路中所用的控制电器及保护电器。前者是指除常规接触器以外的其他控制元件,如电源开关(转换开关及空气断路器)、万能转换开关。后者是指短路保护器件及过载保护器件,如空气断路器中电磁脱扣器及热过载脱扣器的规格、熔断器、热继电器及过电流继电器等元件的用途及规格。一般来说,对主电路作如上内容的分析以后,即可分析辅助电路。

第四步:看电源。要了解电源电压等级,是380V还是220V,是从母线汇流排供电还是配电屏供电,还是从发电机组接出来的。

2.看辅助电路的步骤

辅助电路包含控制电路、信号电路和照明电路。

分析控制电路。根据主电路中各电动机和执行电器的控制要求,逐一找出控制电路中的其他控制环节,将控制线路“化整为零”,按功能不同划分成若干个局部控制线路来进行分析。如果控制线路较复杂,则可先排除照明、显示等与控制关系不密切的电路,以便集中精力进行分析。

第一步:看电源。首先看清电源的种类.是交流还是直流。其次.要看清辅助电路的电源是从什么地方接来的,及其电压等级。电源一般是从主电路的两条相线上接来,其电压为380V。也有从主电路的一条相线和一零线上接来,电压为单相220V;此外,也可以从专用隔离电源变压器接来,电压有140、127、36、6.3V等。辅助电路为直流时,直流电源可从整流器、发电机组或放大器上接来,其电压一般为24、12、6、4.5、3V等。辅助电路中的一切电器元件的线圈额定电压必须与辅助电路电源电压一致。否则,电压低时电路元件不动作;电压高时,则会把电器元件线圈烧坏。

第二步:了解控制电路中所采用的各种继电器、接触器的用途,如采用了一些特殊结构的继电器,还应了解他们的动作原理。

第三步:根据辅助电路来研究主电路的动作情况。

分析了上面这些内容再结合主电路中的要求,就可以分析辅助电路的动作过程。

控制电路总是按动作顺序画在两条水平电源线或两条垂直电源线之间的。因此,也就可从左到右或从上到下来进行分析。对复杂的辅助电路,在电路中整个辅助电路构成一条大回路,在这条大回路中又分成几条独立的小回路,每条小回路控制一个用电器或一个动作。当某条小回路形成闭合回路有电流流过时,在回路中的电器元件(接触器或继电器)则动作,把用电设备接人或切除电源。在辅助电路中一般是靠按钮或转换开关把电路接通的。对于控制电路的分析必须随时结合主电路的动作要求来进行,只有全面了解主电路对控制电路的要求以后,才能真正掌握控制电路的动作原理,不可孤立地看待各部分的动作原理,而应注意各个动作之间是否有互相制约的关系,如电动机正、反转之间应设有联锁等。

第四步:研究电器元件之间的相互关系。电路中的一切电器元件都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这种互相控制的关系有时表现在一条回路中,有时表现在几条回路中。

第五步:研究其他电气设备和电器元件。如整流设备、照明灯等。

综上所述,电气控制电路图的查线看图法的要点为:

(1)分析主电路。从主电路人手,根据每台电动机和执行电器的控制要求去分析各电动机和执行电器的控制内容,如电动机启动、转向控制、制动等基本控制环节。

(2)分析辅助电路。看辅助电路电源,弄清辅助电路中各电器元件的作用及其相互间的制约关系。

(3)分析联锁与保护环节。生产机械对于安全性、可靠性有很高的要求,实现这些要求,除了合理地选择拖动、控制方案以外,在控制线路中还设置了一系列电气保护和必要的电气联锁。

(4)分析特殊控制环节。在某些控制线路中,还设置了一些与主电路、控制电路关系不密切,相对独立的某些特殊环节。如产品计数装置、自动检测系统、晶闸管触发电路、自动调温装置等。这些部分往往自成一个小系统,其读图分析的方法可参照上述分析过程,并灵活运用所学过的电子技术、交流技术、自控系统、检测与转换等知识逐一分析。

(5)总体检查。经过“化整为零”,逐步分析了每一局部电路的工作原理以及各部分之间的控制关系之后,还必须用“集零为整”的方法,检查整个控制线路,看是否有遗漏。最后还要从整体角度去进一步检查和理解各控制环节之间的联系,以达到清楚地理解电路图中每一电气元器件的作用、工作过程及主要参数。

网友L:
很多实验设备看着眼馋

楼主:
plc经验设计方法的几点思考

PLC经验设计法顾名思义就是依据设计者的设计经验进行设计的方法。它主要基于以下几点。

(1) PLC的编程,从梯形图来看,其根本点是找出符合控制要求的系统各个输出的工作条件,这些条件又总是用机内各种器件按一定的逻辑关系组合来实现的。

(2)梯形图的基本模式为启一保一停电路。每个启一保一停电路一般只针对一个输出,这个输出可以是系统的实际输出,也可以是中间变量。

(3)梯形图编程中有一些约定俗成的基本环节,它们都有一定的功能,可以在许多地方借以应用。在编绘以上各例程序的基础上,现将“经验设计法”编程步骤总结如下。
(1)在准确了解控制要求后,合理地为控制系统中的事件分配输入输出端。选择必要的机内器件,如定时器、计数器、辅助继电器。
(2)对于一些控制要求较简单的输出,可直接写出它们的工作条件,依启一保一停电路模式完成相关的梯形图支路。工作条件稍复杂的可借助辅助继电器。
(3)对于较复杂的控制要求,为了能用启一保一停电路模式绘出各输出端的梯形图,要正确分析控制要求,并确定组成总的控制要求的关键点。在空间类逻辑为主的控制中关键点为影响控制状态的点(如抢答器例中主持人是否宣布开始,答题是否到时等)。在时间类逻辑为主的控制中(如交通灯),关键点为控制状态转换的时间。
(4)将关键点用梯形图表达出来。关键点总是用机内器件来代表的,应考虑并安排好。绘关键点的梯形图时,可以使用常见的基本环节,如定时器计时环节、振荡环节、分频环节等。
(5)在完成关键点梯形图的基础上,针对系统最终的输出进行梯形图的编绘。使用关键综合出最终输出的控制要求。
(6)审查以上草绘图纸,在此基础上,补充遗漏的功能,更正错误,进行最后的完善。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经验设计法”并无一定的章法可循。在设计过程中如发现初步的设计构想不能实现控制要求时,可换个角度试一试。当您的设计经历多起来时,经验法就会得心应手了。

【工控老鬼】友情分享

自动化专业技术博客:http://blog.sina.com.cn/wincchome

楼主:
工控老鬼浅谈PLC编程【工控老鬼分享】
工控最重要的第一是稳定,第二是稳定,第三还是稳定,而稳定不单是硬件方面,软件其实也非常重要,再有就是抗于扰。这里只谈PLC软件。

我把PLC程序规范为以下几个组成部分:

一、系统初始化,

二、过程或状态的描述(相当于继电、接触控制中的中间继电器),

三、人机操作控制(手动操作,参数修改等),

四、设备控制输出(电机、阀等),

五、通信(各控制设备间的互锁和数据交换)、

六、过程或状态的故障描述,

七、报警输出和故障位置等信息显示,

八、生产过程报表(产、质量等)。

下面主要谈谈过程或状态的描述和设备控制输出,因为这基本上是程序的主要部分。

程序好坏的标准:稳定、易调试、易修改、易扩展、易读、实时性(快)。在这么多年的实践中,我感到先由过程或状态的描述得到各种状态变量,再对设备输出进行编程能比较好的达到上述目标,可能它在快的方面有所欠缺(因为程序长一些)但这完全可以从其它方面得到解决(例如中断)。这种想法主要源自数学上的状态方程:Q=f(S1,S2,S3……..,Sn)其中Q为设备输出,S1、S2、S3…….Sn为状态变量(包括输入输出)。f是由指令系统组成的算法。一般地,在一个系统中状态变量是确定不变的(这取决于你的状态描述),就象组成世界的元素是是基本不变一样,所以只要改变算法就可以得到不同的控制输出,因此扩展和修改都非常方便。在调试和排除故障时,根据状态进程,可以很快找到故障原因。因为控制输出一般都是几种状态的函数(算法),它们是有冗余关系的,因此稳定可靠性、抗干扰性得到大大增强。

工控老鬼自动化专业技术博客:http://blog.sina.com.cn/wincchome

楼主:
PLC的选型方法 【工控老鬼】
  在PLC系统设计时,首先应确定控制方案,下一步工作就是PLC工程设计选型。工艺流程的特点和应用要求是设计选型的主要依据。PLC及有关设备应是集成的、标准的,按照易于与工业控制系统形成一个整体,易于扩充其功能的原则选型所选用PLC应是在相关工业领域有投运业绩、成熟可靠的系统,PLC的系统硬件、软件配置及功能应与装置规模和控制要求相适应。熟悉可编程序控制器、功能表图及有关的编程语言有利于缩短编程时间,因此,工程设计选型和估算时,应详细分析工艺过程的特点、控制要求,明确控制任务和范围确定所需的操作和动作,然后根据控制要求,估算输入输出点数、所需存储器容量、确定PLC的功能、外部设备特性等,最后选择有较高性能价格比的PLC和设计相应的控制系统。
   一、输入输出(I/O)点数的估算

   I/O点数估算时应考虑适当的余量,通常根据统计的输入输出点数,再增加10%~20%的可扩展

   余量后,作为输入输出点数估算数据。实际订货时,还需根据制造厂商PLC的产品特点,对输入输出点数进行圆整。

   二、存储器容量的估算

   存储器容量是可编程序控制器本身能提供的硬件存储单元大小,程序容量是存储器中用户应用项目使用的存储单元的大小,因此程序容量小于存储器容量。设计阶段,由于用户应用程序还未编制,因此,程序容量在设计阶段是未知的,需在程序调试之后才知道。为了设计选型时能对程序容量有一定估算,通常采用存储器容量的估算来替代。

   存储器内存容量的估算没有固定的公式,许多文献资料中给出了不同公式,大体上都是按数字量I/O点数的10~15倍,加上模拟I/O点数的100倍,以此数为内存的总字数(16位为一个字),另外再按此数的25%考虑余量。

   三、控制功能的选择

   该选择包括运算功能、控制功能、通信功能、编程功能、诊断功能和处理速度等特性的选择。

   (一)运算功能

   简单PLC的运算功能包括逻辑运算、计时和计数功能;普通PLC的运算功能还包括数据移位、比较等运算功能;较复杂运算功能有代数运算、数据传送等;大型PLC中还有模拟量的PID运算和其他高级运算功能。随着开放系统的出现,目前在PLC中都已具有通信功能,有些产品具有与下位机的通信,有些产品具有与同位机或上位机的通信,有些产品还具有与工厂或企业网进行数据通信的功能。设计选型时应从实际应用的要求出发,合理选用所需的运算功能。大多数应用场合,只需要逻辑运算和计时计数功能,有些应用需要数据传送和比较,当用于模拟量检测和控制时,才使用代数运算,数值转换和PID运算等。要显示数据时需要译码和编码等运算。

   (二)控制功能

   控制功能包括PID控制运算、前馈补偿控制运算、比值控制运算等,应根据控制要求确定。PLC主要用于顺序逻辑控制,因此,大多数场合常采用单回路或多回路控制器解决模拟量的控制,有时也采用专用的智能输入输出单元完成所需的控制功能,提高PLC的处理速度和节省存储器容量。例如采用PID控制单元、高速计数器、带速度补偿的模拟单元、ASC码转换单元等。

   (三)通信功能

   大中型PLC系统应支持多种现场总线和标准通信协议(如TCP/IP),需要时应能与工厂管理网(TCP/IP)相连接。通信协议应符合ISO/IEEE通信标准,应是开放的通信网络。

   PLC系统的通信接口应包括串行和并行通信接口(RS2232C/422A/423/485)、RIO通信口、工业以太网、常用DCS接口等;大中型PLC通信总线(含接口设备和电缆)应1:1冗余配置,通信总线应符合国际标准,通信距离应满足装置实际要求。

   PLC系统的通信网络中,上级的网络通信速率应大于1Mbps,通信负荷不大于60%。PLC系统的通信网络主要形式有下列几种形式:1)PC为主站,多台同型号PLC为从站,组成简易PLC网络;2)1台PLC为主站,其他同型号PLC为从站,构成主从式PLC网络;3)PLC网络通过特定网络接口连接到大型DCS中作为DCS的子网;4)专用PLC网络(各厂商的专用PLC通信网络)。

   为减轻CPU通信任务,根据网络组成的实际需要,应选择具有不同通信功能的(如点对点、现场总线、工业以太网)通信处理器。

   (四)编程功能

   离线编程方式:PLC和编程器公用一个CPU,编程器在编程模式时,CPU只为编程器提供服务,不对现场设备进行控制。完成编程后,编程器切换到运行模式,CPU对现场设备进行控制,不能进行编程。离线编程方式可降低系统成本,但使用和调试不方便。在线编程方式:CPU和编程器有各自的CPU,主机CPU负责现场控制,并在一个扫描周期内与编程器进行数据交换,编程器把在线编制的程序或数据发送到主机,下一扫描周期,主机就根据新收到的程序运行。这种方式成本较高,但系统调试和操作方便,在大中型PLC中常采用。

   五种标准化编程语言:顺序功能图(SFC)、梯形图(LD)、功能模块图(FBD)三种图形化语言和语句表(IL)、结构文本(ST)两种文本语言。选用的编程语言应遵守其标准(IEC6113123),同时,还应支持多种语言编程形式,如C,Basic等,以满足特殊控制场合的控制要求。

   (五)诊断功能

   PLC的诊断功能包括硬件和软件的诊断。硬件诊断通过硬件的逻辑判断确定硬件的故障位置,软件诊断分内诊断和外诊断。通过软件对PLC内部的性能和功能进行诊断是内诊断,通过软件对PLC的CPU与外部输入输出等部件信息交换功能进行诊断是外诊断。

   PLC的诊断功能的强弱,直接影响对操作和维护人员技术能力的要求,并影响平均维修时间。

   (六)处理速度

   PLC采用扫描方式工作。从实时性要求来看,处理速度应越快越好,如果信号持续时间小于扫描时间,则PLC将扫描不到该信号,造成信号数据的丢失。

   处理速度与用户程序的长度、CPU处理速度、软件质量等有关。目前,PLC接点的响应快、速度高,每条二进制指令执行时间约0.2~0.4Ls,因此能适应控制要求高、相应要求快的应用需要。扫描周期(处理器扫描周期)应满足:小型PLC的扫描时间不大于0.5ms/K;大中型PLC的扫描时间不大于0.2ms/K。

   四、机型的选择

   (一)PLC的类型

   PLC按结构分为整体型和模块型两类,按应用环境分为现场安装和控制室安装两类;按CPU字长分为1位、4位、8位、16位、32位、64位等。从应用角度出发,通常可按控制功能或输入输出点数选型。

   整体型PLC的I/O点数固定,因此用户选择的余地较小,用于小型控制系统;模块型PLC提供多种I/O卡件或插卡,因此用户可较合理地选择和配置控制系统的I/O点数,功能扩展方便灵活,一般用于大中型控制系统。

   (二)输入输出模块的选择

   输入输出模块的选择应考虑与应用要求的统一。例如对输入模块,应考虑信号电平、信号传输距离、信号隔离、信号供电方式等应用要求。对输出模块,应考虑选用的输出模块类型,通常继电器输出模块具有价格低、使用电压范围广、寿命短、响应时间较长等特点;可控硅输出模块适用于开关频繁,电感性低功率因数负荷场合,但价格较贵,过载能力较差。输出模块还有直流输出、交流输出和模拟量输出等,与应用要求应一致。

   可根据应用要求,合理选用智能型输入输出模块,以便提高控制水平和降低应用成本。

   考虑是否需要扩展机架或远程I/O机架等。

   (三)电源的选择

   PLC的供电电源,除了引进设备时同时引进PLC应根据产品说明书要求设计和选用外,一般PLC的供电电源应设计选用220VAC电源,与国内电网电压一致。重要的应用场合,应采用不间断电源或稳压电源供电。

   如果PLC本身带有可使用电源时,应核对提供的电流是否满足应用要求,否则应设计外接供电电源。为防止外部高压电源因误操作而引入PLC,对输入和输出信号的隔离是必要的,有时也可采用简单的二极管或熔丝管隔离。

   (四)存储器的选择

   由于计算机集成芯片技术的发展,存储器的价格已下降,因此,为保证应用项目的正常投运,一般要求PLC的存储器容量,按256个I/O点至少选8K存储器选择。需要复杂控制功能时,应选择容量更大,档次更高的存储器。

   (五)冗余功能的选择

   1.控制单元的冗余

   (1)重要的过程单元:CPU(包括存储器)及电源均应1B1冗余。

   (2)在需要时也可选用PLC硬件与热备软件构成的热备冗余系统、2重化或3重化冗余容错系统等。

   2.I/O接口单元的冗余

   (1)控制回路的多点I/O卡应冗余配置。

   (2)重要检测点的多点I/O卡可冗余配置。3)根据需要对重要的I/O信号,可选用2重化或3重化的I/O接口单元。

   (六)经济性的考虑

   选择PLC时,应考虑性能价格比。考虑经济性时,应同时考虑应用的可扩展性、可操作性、投入产出比等因素,进行比较和兼顾,最终选出较满意的产品。

   输入输出点数对价格有直接影响。每增加一块输入输出卡件就需增加一定的费用。当点数增加到某一数值后,相应的存储器容量、机架、母板等也要相应增加,因此,点数的增加对CPU选用、存储器容量、控制功能范围等选择都有影响。在估算和选用时应充分考虑,使整个控制系统有较合理的性能价格比。

楼主:
PLC的发展历程入门必看 [工控老鬼分享]
  在工业生产过程中,大量的开关量顺序控制,它按照逻辑条件进行顺序动作,并按照逻辑关系进行连锁保护动作的控制,及大量离散量的数据采集。传统上,这些功能是通过气动或电气控制系统来实现的。1968年美国GM(通用汽车)公司提出取代继电气控制装置的要求,第二年,美国数字公司研制出了基于集成电路和电子技术的控制装置,首次采用程序化的手段应用于电气控制,这就是第一代可编程序控制器,称Programmable Controller(PC)。

  个人计算机(简称PC)发展起来后,为了方便,也为了反映可编程控制器的功能特点,可编程序控制器定名为Programmable Logic Controller(PLC)。

  上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中期,是PLC发展最快的时期,年增长率一直保持为30~40%。在这时期,PLC在处理模拟量能力、数字运算能力、人机接口能力和网络能力得到大幅度提高,PLC逐渐进入过程控制领域,在某些应用上取代了在过程控制领域处于统治地位的DCS系统。

  PLC具有通用性强、使用方便、适应面广、可靠性高、抗干扰能力强、编程简单等特点。PLC在工业自动化控制特别是顺序控制中的地位,在可预见的将来,是无法取代的。

2 PLC的构成

  从结构上分,PLC分为固定式和组合式(模块式)两种。固定式PLC包括CPU板、I/O板、显示面板、内存块、电源等,这些元素组合成一个不可拆卸的整体。模块式PLC包括CPU模块、I/O模块、内存、电源模块、底板或机架,这些模块可以按照一定规则组合配置。

3 CPU的构成

  CPU是PLC的核心,起神经中枢的作用,每套PLC至少有一个CPU,它按PLC的系统程序赋予的功能接收并存贮用户程序和数据,用扫描的方式采集由现场输入装置送来的状态或数据,并存入规定的寄存器中,同时,诊断电源和PLC内部电路的工作状态和编程过程中的语法错误等。进入运行后,从用户程序存贮器中逐条读取指令,经分析后再按指令规定的任务产生相应的控制信号,去指挥有关的控制电路。

  CPU主要由运算器、控制器、寄存器及实现它们之间联系的数据、控制及状态总线构成,CPU单元还包括外围芯片、总线接口及有关电路。内存主要用于存储程序及数据,是PLC不可缺少的组成单元。

  在使用者看来,不必要详细分析CPU的内部电路,但对各部分的工作机制还是应有足够的理解。CPU的控制器控制CPU工作,由它读取指令、解释指令及执行指令。但工作节奏由震荡信号控制。运算器用于进行数字或逻辑运算,在控制器指挥下工作。寄存器参与运算,并存储运算的中间结果,它也是在控制器指挥下工作。

  CPU速度和内存容量是PLC的重要参数,它们决定着PLC的工作速度,IO数量及软件容量等,因此限制着控制规模。

4 I/O模块

  PLC与电气回路的接口,是通过输入输出部分(I/O)完成的。I/O模块集成了PLC的I/O电路,其输入暂存器反映输入信号状态,输出点反映输出锁存器状态。输入模块将电信号变换成数字信号进入PLC系统,输出模块相反。I/O分为开关量输入(DI),开关量输出(DO),模拟量输入(AI),模拟量输出(AO)等模块。

  常用的I/O分类如下:

  开关量:按电压水平分,有220VAC、110VAC、24VDC,按隔离方式分,有继电器隔离和晶体管隔离。

  模拟量:按信号类型分,有电流型(4-20mA,0-20mA)、电压型(0-10V,0-5V,-10-10V)等,按精度分,有12bit,14bit,16bit等。

  除了上述通用IO外,还有特殊IO模块,如热电阻、热电偶、脉冲等模块。

  按I/O点数确定模块规格及数量,I/O模块可多可少,但其最大数受CPU所能管理的基本配置的能力,即受最大的底板或机架槽数限制。

5 电源模块

  PLC电源用于为PLC各模块的集成电路提供工作电源。同时,有的还为输入电路提供24V的工作电源。电源输入类型有:交流电源(220VAC或110VAC),直流电源(常用的为24VDC)。

6 底板或机架

  大多数模块式PLC使用底板或机架,其作用是:电气上,实现各模块间的联系,使CPU能访问底板上的所有模块,机械上,实现各模块间的连接,使各模块构成一个整体。

7 PLC系统的其它设备

  7.1 编程设备:编程器是PLC开发应用、监测运行、检查维护不可缺少的器件,用于编程、对系统作一些设定、监控PLC及PLC所控制的系统的工作状况,但它不直接参与现场控制运行。小编程器PLC一般有手持型编程器,目前一般由计算机(运行编程软件)充当编程器。也就是我们系统的上位机。

  7.2 人机界面:最简单的人机界面是指示灯和按钮,目前液晶屏(或触摸屏)式的一体式操作员终端应用越来越广泛,由计算机(运行组态软件)充当人机界面非常普及。

8 PLC的通信联网

  依靠先进的工业网络技术可以迅速有效地收集、传送生产和管理数据。因此,网络在自动化系统集成工程中的重要性越来越显著,甚至有人提出"网络就是控制器"的观点说法。

  PLC具有通信联网的功能,它使PLC与PLC 之间、PLC与上位计算机以及其他智能设备之间能够交换信息,形成一个统一的整体,实现分散集中控制。多数PLC具有RS-232接口,还有一些内置有支持各自通信协议的接口。PLC的通信现在主要采用通过多点接口(MPI)的数据通讯、PROFIBUS 或工业以太网进行联网。

工控老鬼友情分享

自动化专业技术博客:http://blog.sina.com.cn/wincchome

网友M:
值得一看

楼主:
PLC未来发展趋势―――开放的多功能一体化控制器【工控老鬼】
 一、前言
   在工业自动化控制领域主要分为PLC,工控机和嵌入式控制,而PLC自1968年诞生以后以惊人的速度成为了这一领域的主导者,为各种各样的自动化控制设备提供了非常可靠的控制应用。其主要原因,在于它能够为自动化控制应用提供安全可靠和比较完善的解决方案,适合于当前工业企业对自动化的需要。另一方面,PLC还必须依靠其他新技术来面对市场份额逐渐缩小所带来的冲击,尤其是工业PC所带来的冲击。PLC需要解决的问题依然是新技术的采用、系统开放性和价格。
   PLC技术发展的最终趋势仍然是人们所争论的焦点之一。大多数人认为,PLC将会继续失去市场份额;更有甚者认为,在工业PC面前,PLC将会一步一步走向死亡;但也有一部分人相信,一些特殊工业应用领域仍将为PLC提供一定的市场份额。

   二、PLC市场份额将会继续扩大
   就我个人来看,PLC市场份额不但不会减少,反而将会增加。许多年前开始,就有人预言,PLC将要被PC-BASED控制系统取代。但是,PLC的销售每年都在以一个十分稳定的增长率在上升,目前的PLC已经与十年前的PLC有着很大的区别,十年后的PLC与当前的PLC也将有着很大的不同。但是,有两个方面是不变的:首先,PLC会提供稳定的控制响应,第二,高度的可靠性。PLC有着其它控制产品,如工控机,DCS,单片机等控制产品,所无法替代的特性。
   1,可靠性

   可靠性包括产品的有效性和可维修性。可编程控制器的可靠性高,表现在下列几个方面:
   a)可编程控制器不需要大量的活动部件和电子元件,接线大大减少,与此同时,系统的维修简单,维修时间缩短,因此可靠性得到提高;

   b)扩展的灵活性:PLC的扩展灵活性是它的一个重要特点。它可以根据应用的规模故障诊断,报警和运行信息显示和信息保护及恢复等,
   c)可编程控制器有较强的易操作性,它具有编程简单,操作方便,编程的出错率大大降低,而为工业恶劣操作环境设计的硬件使可靠性大大提高;
   d)可编程控制器的硬件设计方面,采用了一系列提高可靠性的措施。例如,采用可靠性高的工业级元件,采用先进的电子加工工艺(SMT)制造,对干扰采用屏蔽、隔离和滤波等;存储器内容的保护,采用看门狗和自诊断措施,便于维修的设计等。
   2,易操作性
   a)操作方便:对PLC的操作包括程序的输入和程序更改操作,大多数PLC采用编程器进行程序输入和更改操作。现在的PLC的编程器大部分可以用电脑直接进行,更改程序也可根据所需地址编号、继电器编号或接点号等直接进行搜索或按顺序寻找,然后可以在线或离线更改;
   b)编程方面:PLC有多种程序设计语言可以使用,梯形图与电气原理图相似;编程语句是功能的缩写,便于记忆;功能图表语言以过程流程进展为主线,十分适合设计人员与工艺专业人员设计思想的沟通。功能模块图和结构化文本语言,功能清晰,易于理解等优点。
   c)维修方便:PLC所具有的自诊断功能对维修人员的技术要求较低,当系统发生故障时,通过硬件和软件的自诊断,维修人员可以根据有关故障代码的显示和故障信号灯的提示等信息,或通过编程器和HMI屏幕的设定,直接找到故障所在的部位,为迅速排除故障和修复节省了时间,降低了MTTR。
   3,灵活性
   a)编程的灵活性:PLC采用的标准编程语言有梯形图、指令表、功能图表、功能模块图和结构化文本编程语言等。使用者只要掌握其中一种编程语言就可进行编程,编程方法的多样性使编程方便。
   其实PLC自诞生以来也是在不断发展改进创新的。不断扩展,即进行容量不断扩展,即进行容量的扩展、功能的扩展、应用和控制范围的扩展。它不仅可以通过增加输入输出卡件增加点数,通过扩展单元扩大容量和功能,也可以通过多台PLC的通信来扩大容量和功能,
   c)操作的灵活性:操作的灵活性指设计工作量、编程工作量、和安装施工的工作量的减少。操作变得十分方便和灵活,监视和控制变得很容易。在继电器顺序控制系统中所需的一些操作得到简化,不同生产过程可采用相同的控制台和控制屏等。
   4,机电一体化
   为了使工业生产的过程控制更平稳,更可靠,向优质、高产、低耗要效益,对过程控制设备和装置提出了机电一体化,即仪表、电子、计算机综合的要求,而PLC正是这一要求的产物,它是专门为工业过程而设计的控制设备,具有体积小、功能强,抗干扰性好等优点,它将机械与电气部件有机地结合在一个设备内,把仪表、电子和计算机的功能综合集成在一起,因此,它已经成为当今数控技术、工业机器人、离散制造和过程流程等领域的主要控制设备,成为工业自动化三大支柱(PLC,机器人,CAD/CAM)之一。
   可编程控制器现在已经成为了一个不可代替的控制系统,它们可以与其它系统通讯,提供产品报表,生产调度,诊断自身和设备的故障,这些技术上的改进,让PLC成为今天的各行各业的高质量和产量的重要的贡献者。
   由以上特点不难看出,PLC在工业控制领域,不仅不会逐渐推出,而且会不断扩大他的市场份额。表面上看工控机的出现给PLC带来了一定程度的冲击,但如果我们仔细分析一下可以看到,工控机在某种程度上其实帮助了PLC的发展,因为PLC的可靠性高,易操作,但对与操作员站的一些功能,如曲线处理,数据记录等功能,远不及工控机,而工控机的致命缺陷是可靠性差。所以目前来看工控机与PLC结合的控制系统更为完美。工控机的出现推动了PLC的发展。
   三、PLC发展的方向
   的扩展、功能的扩展、应用和控制范围的扩展。它不仅可以通过增加输入输出卡件增加点数,通过扩展单元扩大容量和功能,也可以通过多台PLC的通信来扩大容量和功能,
   c)操作的灵活性:操作的灵活性指设计工作量、编程工作量、和安装施工的工作量的减少。操作变得十分方便和灵活,监视和控制变得很容易。在继电器顺序控制系统中所需的一些操作得到简化,不同生产过程可采用相同的控制台和控制屏等。
   4,机电一体化
   为了使工业生产的过程控制更平稳,更可靠,向优质、高产、低耗要效益,对过程控制设备和装置提出了机电一体化,即仪表、电子、计算机综合的要求,而PLC正是这一要求的产物,它是专门为工业过程而设计的控制设备,具有体积小、功能强,抗干扰性好等优点,它将机械与电气部件有机地结合在一个设备内,把仪表、电子和计算机的功能综合集成在一起,因此,它已经成为当今数控技术、工业机器人、离散制造和过程流程等领域的主要控制设备,成为工业自动化三大支柱(PLC,机器人,CAD/CAM)之一。
   可编程控制器现在已经成为了一个不可代替的控制系统,它们可以与其它系统通讯,提供产品报表,生产调度,诊断自身和设备的故障,这些技术上的改进,让PLC成为今天的各行各业的高质量和产量的重要的贡献者。
   由以上特点不难看出,PLC在工业控制领域,不仅不会逐渐推出,而且会不断扩大他的市场份额。表面上看工控机的出现给PLC带来了一定程度的冲击,但如果我们仔细分析一下可以看到,工控机在某种程度上其实帮助了PLC的发展,因为PLC的可靠性高,易操作,但对与操作员站的一些功能,如曲线处理,数据记录等功能,远不及工控机,而工控机的致命缺陷是可靠性差。所以目前来看工控机与PLC结合的控制系统更为完美。工控机的出现推动了PLC的发展。
   三、PLC发展的方向
   采用新的、先进的微处理器和电子技术达到快速的扫描时间; 小型的、低成本的PLC,可以替代4到10个继电器,获得更大的发展动力; 高密度的I/O系统,以低成本提供了节省空间的接口;
   基于微处理器的智能I/O接口,扩展了分布式控制能力。典型的接口如:PID,网络,CAN总线,现场总线,ASCII通信,定位,主机通讯模块,和支持高级语言编程的模块(如BASIC,PASCAL);
   包括输入输出模块和端子的结构设计改进,使端子更加集成;
   特殊接口允许某些器件可以直接接到控制器上,如热电偶、热电阻、应力测量、快速响应脉冲等; 并且由于工控机,DCS等控制系统的出现,将迫使PLC向着功能更多,开放性兼容性更强的方向不断发展。

   四、整合多种功能,更加开放的一体化PLC

   1,更多的高级功能,更简单快捷的使用
   传统PLC简单的逻辑控制功能已渐渐不能满足目前工控领域的要求,许多新的控制系统不再是简单的逻辑控制而已,增加了许多新的功能要求,如大量数据处理,存储,图形处理,现地显示等。

   除了要求功能的强大,许多工程开发人员,以及最终用户,还希望控制系统的结构更为简单,开发使用过程更为快捷,对其他控制系统兼容性,开放性更强。

   对于这些需求,美国HORNER公司(GE公司重要合作伙伴)于20世纪80年代初,最早提出了“All in one”的一体化控制理念,并一直致力于这一理念产品的研发,推出了世界上最早的一体化控制器――OCS (Operator Control Station)。 传统的控制系统,本地的显示和PLC一般是分开的,分别用不同的软件进行编辑,之间通过串口通讯连接,这样开发人员需要许多时间和精力用在软件的培训和程序的开发上,并且串口通讯的可靠性也比较差,易于受到干扰。 而OCS控制器不是单纯的PLC,也不是单纯的人机显示界面,它将PLC,HMI,I/O和强大的网络功能完美的结合到了一体。人机界面和PLC控制程序的编程用同一套由HORNER开发的工业编程软件CsCAPE完成(支持5种编程语言,标配为梯形图)完成,使用户使用起来更加方便快捷。
   OCS不仅仅是PLC,HMI,I/O和网络的简单整合,并且增加了许多工控机或组态软件的功能。如浮点运算,高级数学运算,图形曲线(时间曲线,X-Y曲线),历史数据本地记录(大容量移动存储卡,2G,HORNER最早采用MicroSD存储),视频输入输出,专家系统,操作界面,数据监测,文件记录和打印等。
   2,更强的通讯功能,更好的开放性
   近几年来,随着互联网技术的普及与推广,以太网也得到了飞速发展,特别是以太网通讯速率的提高、以太网交换技术的发展,给解决以太网的非确定性问题带来了新的契机: 首先,以太网的通信速率一再提高,从10Mbps,到100Mbps甚至到10Gbps,;其次,以太网交换机为连接在其端口上的每个网络节点提供了独立的带宽,连接在同一个交换机上的不同的设备不存在资源的争夺,这就相当于每个设备独占一个网段;第三,全双工技术又为每个设备与交换机端口之间提供了发送与接收的专用通道,因此使不同的以太网设备之间的冲突大大降低(半双工交换式)或完全避免(全双工交换式)。因此,以太网成了确定的网络,从而为它应用于工业自动化控制消除了主要的障碍。
   与其它现场总线或工业通信网络相比,以太网具有应用广泛、成本低廉、通信速率高、软硬件资源丰富、易于与INTERNET连接、可持续发展潜力大等优点,不仅垄断了工厂综合自动化的信息管理层网络,而且在过程监控层网络也得到了广泛应用,并有直接向下延伸,应用于工业现场设备层网络的趋势。
   基于以太网和Internet的不断发展,控制产品要想有更好的开放性,是离不开Ethernet的,因此HORNER的大部分OCS产品都内置了标准100Mbit以太网,并且具有WebServer和FTP server功能,也就是说,即使不用上位机,也可以将OCS的状态,包括故障报警信息和事件处理信息通过通讯模块自动传送到互联网上,用户可以通过电子邮件的方式来接收这些信息,也可以通过移动通信系统,利用手机的短信方式来接收这些信息,甚至可以通过GPRS、CDMA等先进的通讯方式来进行控制信息的跨越时空的通信。这些通讯,使用户可以最及时地了解到设备的运行状况,可以进行远程诊断和远程监控,对于生产过程控制、制造过程的信息化、生产过程和管理的优化等都有极大的帮助。此外,OCS强大的串口通讯功能,支持多种协议乃至自由编程通讯,也为它和其他设备或控制系统连接提供了更好的选择。
   OCS具有开放性和通用性的特点,它并非专为某一个或两个行业所设计的,而是可以适合许许多多不同的行业,并应用在不同的场合。而且,由于它所具有的开放性特点,还可以和目前的传统控制系统混合使用,并不断地升级和延伸,因此受到市场的欢迎。
   它在分散控制,离散点数据采集上广泛应用,在包装机,注塑机等成套设备上的应用更为突出。
   五、结束语
   PLC的未来发展除了产品本身的发展,更大程度上取决于用户和市场的发展,任何产品存在的根本在于用户和市场的需求。PLC以它的高可靠性和易操作性,主导了工控行业数十年,我相信它将继续存在且壮大下去。
   HORNER公司的OCS便是PLC不断发展创新的产物,它仍然保持并延续了PLC的高可靠,高稳定性的特点。
   OCS这种多功能的开放的一体化的控制理念,将逐渐成为PLC一个新的发展方向,它使许多原来需要在工控机上实现的功能,得以在PLC这个稳定可靠的平台上实现;PLC与HMI的结合使用户使用上更加方便快捷。
   HORNER的“一体化”这一新颖控制理念的提出,为全球工控行业带来了一股新鲜的力量,必将引起PLC一次新的发展。
工控老鬼友情分享
自动化专业技术博客:
http://blog.sina.com.cn/wincchome

网友N:
快要成老鬼的粉丝了~

网友O:
唉 新手 学着点吧

网友P:
好东东,我收了。

网友Q:
老鬼写的真的不错,分析梯形图的方法,对初学者很有帮助

网友R:
谢谢楼主的好资料,收下了。

网友S:
非常感谢分享,对于我们初学者来说真太有用啦。只是要是每部有个例子说明下就更通俗易懂啦。我很笨的其实 总之还的说谢谢啊

楼主:
自控系统设计那些最重要的事——PLC正确选择

可编程控制器(programmable logical controller,简称PLC)已经越来越多地应用于工业控制系统中,并且在
   自动控制系统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所以,对PLC的正确选择是非常重要的。
   面对众多生产厂家的各种类型PLC,它们各有优缺点,能够满足用户的各种需求,但在形态、组成、功能、网络、编程等方面各不相容,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无法进行横向比较。下面提出在自动控制系统设计中对PLC选型的一些看法,可以在挑选PLC时作为参考。
   可以通过以下几方面的比较,挑选到适合的产品。
   一、工作量
   这一点尤为重要。在自动控制系统设计之初,就应该对控制点数(数字量及模拟量)有一个准确的统计,这往往是选择PLC的首要条件,一般选择比控制点数多10%~30%的PLC。这有几方面的考虑:
   1、可以弥补设计过程中遗漏的点;
   2、能够保证在运行过程中个别点有故障时,可以有替代点;
   3、将来增加点数的需要。
   二、工作环境
   工作环境是PLC工作的硬性指标。自控系统将人们从繁忙的工作和恶劣的环境中解脱出来,就要求自控系统能够适应复杂的环境,诸如温度、湿度、噪音、信号屏蔽、工作电压等,各款PLC不尽相同。一定要选择适应实际工作环境的产品。
   三、通信网络
   现在PLC已不是简单的现场控制,PLC远端通信已成为控制系统必须解决的问题,但各厂家制定的通信协议千差万别,兼容性差。在这一点上主要考虑以下方面:
   1、同一厂家产品间的通信。各厂家都有自己的通信协议,并且不止一种。这在大、中型机上表现明显,而在小、微型机上不尽相同,一些厂家出于容量、价格、功能等方面考虑,往往没有或者有与其它协议不同,而且比较简单的通信。所以,在这方面主要考虑的是同一厂家不同类型PLC之间的通信;
   2、不同厂家产品间的通信。若所进行的自动控制系统设计属于对已有的自控系统进行部分改造,而所选择的是与原系统不同的PLC,或者设计中需要2个或2个以上的PLC,而选用了不同厂家的产品,这就需考虑不同厂家产品之间的通信问题;
   3、是否有利于将来。由于各厂家制定的通信协议各不相同,国际上也无统一标准,所以在PLC选型上受到很大限制。就要考虑影响面大、有发展的、功能完备、接近通用的通信协议。
   四、编程
   程序是整个自动控制系统的“心脏”,程序编制的好坏直接影响到整个自动控制系统的运作。编程器及编程软件有些厂家要求额外购买,并且价格不菲,这一点也需考虑在内。
   1、编程方法
   一种是使用厂家提供的专用编程器。也分各种规格型号,大型编程器功能完备,适合各型号PLC,价格高;小型编程器结构小巧,便于携带,价格低,但功能简单,适用性差;另一种是使用依托个人电脑应用平台的编程软件,现已被大多数生产厂家采用。各生产厂家由于各自的产品不同,往往只研制出适合于自己产品的编程软件,而编程软件的风格、界面、应用平台、灵活性、适应性、易于编程等都只有在用户亲自操作之后才能给予评价。
   2、编程语言
   编程语言最为复杂,多种多样,看似相同,但不通用。最常用的可以划分为以下5类编程语言:
   (1)梯形图
   这是PLC厂家采用最多的编程语言,最初是由继电器控制图演变过来的,比较简单,对离散控制和互锁逻辑最为有用;
   (2)顺序功能图
   它提供了总的结构,并与状态定位处理或机器控制应用相互协调;
   (3)功能块图
   它提供了一个有效的开发环境,并且特别适用于过程控制应用;
   (4)结构化文本
   这是一种类似用于计算机的编程语言,它适用于对复杂算法及数据处理;
   (5)指令表
   它为优化编码性能提供了一个环境,与汇编语言非常相似。
   厂家提供的编程软件中一般包括一种或几种编程语言,如TE公司的XTEL编程软件可以使用梯形图(Ladder)、顺序功能图(Grafcet)、结构化文本(Literal)3 种编程语言;Siemens公司的Step7编程软件可以使用梯形图(Ladder)、指令表(STL)两种编程语言;Modicon公司的Modsoft编程软件只使用梯形图(984 梯形)一种编程语言,而另一个Concept编程软件可以使用5种编程语言,依次为梯形图(LD)、顺序功能图(SFC)、功能块图(FBD)、结构化文本(ST)、指令表(IL)。同一编程软件下的编程语言大多数可以互换,一般选择自己比较熟悉的编程语言。
   3、存储器
   PLC存储器是保存程序和数据的地方,分内制式和外插式两种,存储器容量在512~128M字节之间,一定要根据实际情况选取足够大的存储器,并且要求有一部分空余作为缓存。
   PLC存储器按照类型可分随机存储器(RAM)、只读存储器(ROM)、可擦除只读存储器(EPROM)等。RAM可以任意读写,在掉电后程序只能保持一段时间,最适合于在自控系统调试时使用。ROM只能读不能写,程序是由厂家或开发商事先固化的,不能更改,即使失电也不丢失。EPROM与ROM只是EPROM通过特殊的方式(如紫外线)可以擦除再写,适合于应用在长时间工作而改动不大的系统中。
   4、易于更改
   PLC较继电器控制的另一个优势在于它可以根据实际需要任意更改控制结构(或控制过程),这就要求更改程序方便快捷。
   5、是否有专用模块
   部分生产厂家的PLC产品提供一些专用模块,如通信模块、PID控制模块、计数器模块、模拟输入/输出模块等。在软件上也提供了与此相对应的程序块,往往只是简单的输入一些参数就能实现,便于用户编程。
   五、与监控系统的通信
   1、人机对话操作台。这是监控系统的早期产品类型,是生产厂家专为自己的PLC产品设计的,最适合于点对点控制。结构简单,功能少,面板控制,操作较易,现仍然广泛地应用于现场控制系统中。其优点是在远端控制失效的时候,仍能很好地控制现场。
   2、随着计算机的不断发展,依靠PC(包括工控机)的监控系统越来越多地应用在自控系统中,这种监控系统一种是PLC开发商专为自己的(或特定的)产品量身定做的;另一种是软件开发公司开发的适合大多数PLC产品的监控系统。前一种与PLC产品的相容性强,能够根据PLC产品的特点制定相应的控制方案,应该说仍以PLC为中心;后一种则抛开了PLC产品,注重计算机在图像、动画、声音、网络、数据等方面的优势,给二次开发人员提供了较宽松的开发条件,往往可以制作出优秀的监控系统,只要有相应的通信协议(目前已拥有了绝大多数生产厂家的通信协议),就可以与各种类型PLC相连,是当今自控系统首选。所以,在这方面应考虑所选的PLC与监控系统的通信方式是否可行。
   六、可延性
   这里包括三个方面含义:
   1、产品寿命。大致可以保证所选择的PLC的使用年限,尽量购买生产日期较近的产品;
   2、产品连续性。生产厂家对PLC产品的不断开发升级是否向下兼容,这决定是否有利于现系统对将来新增加功能的应用。
   3、产品的更新周期。当某一种型号PLC(或PLC模块)被淘汰后,生产厂家是否能够保证有足够的备品(或备件)。这时应考虑选择当时比较新型的PLC。
   七、售后服务与技术支持
   1、选择好的公司产品;
   2、选择信誉好的代理商;
   3、是否有较强的售后服务与技术支持。
   八、性价比
   相对于自控系统性能的好坏优先于价格的选择。只是在前面几项比较接近,又不易选择时,才考虑价格因数,选择性价比比较高的产品。
   在实际选型过程中,往往受到多方面的制约,不一定要考虑以上全部方面,但其中有些项是必须考虑的,而存在的问题也必须通过其它替代方式加以解决。
   一般来说通过前5项的比较,已可确定2~3种产品,再考虑到后几项,便可选中较满意的PLC。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PLC产品也一定会有一个统一的标准。那时,挑选PLC将不再是困难的事情。

工控老鬼友情分享
自动化专业技术博客:http://blog.sina.com.cn/wincchome

网友D:
希望plc能统一,

网友T:
支持老鬼,你是我的榜样!!

网友U:
恩恩 新手虽然看不到你在写什么但是我还是看完了,看看就懂了这就是新手

网友V:
刚刚起步   如果没有实物结合   很难理解   是否有例子之类的  或一些模拟软件之类的最好

网友W(2012-07-03):
不知道你看不看得到我的回复    老鬼先生     你在那家公司上班

网友X:
做料2年,,也只最PLC的外部,,对于里面,,什么都还知道,,,加油呀

网友Y:
广州嘉铭工业器材,集贸易、技术、服务于一体,引进世界各国名牌传动及自控工业器材,以满足国内工业自动化日益增长之需求。 公司在专营工业自动化器材基础上,不断为国内客户提供高质素光机电产品,特别是日本自控及传动器材,报价及供货迅速,同时还根据客户技术要求,承接各类生产线、专机设计、制造。
 嘉铭工业器材公司是日本派特莱(PATLITE)公司在中国的授权代理商,在国内拥有多个分支机构。现推出STD系列、LME系列、LCE-A系列几款报警灯的特价销售活动。诚邀分销商合作。以上产品有大量库存,详情欢迎垂询!

PATLITE是信号传送科技领域中的先锋!
结合创新的LED技术和先进的光学设计、PATLITE信号传送产品具有IP65的防护等级,能提供给您最高水平的光亮度和可靠性。在型号、尺寸、设计和附件等方面都有很广的选择范围,您可以根据特殊要求找到最好的方案。PATLITE的质量标准保证了在多元化应用方面长期满足客户的要求。不管是现在还是将来,在型号传送产品领域,都不会有比PATLITE更好的选择。
显著的光亮度
PATLITE的高亮度LED和创新的灯罩处理方法保证了不管在任何方向和任何距离都能达到显著的照明度和异常的光亮度。
拥有专利的光发射系统
PATLITE拥有专利权的光反射系统使整个灯罩在所有范围内的光亮度都得到了最优化。
低能量消耗
PATLITE高亮度LED的功耗是传统白炽灯泡的1/8多。
长久的使用寿命和可靠性
PATLITE的高亮的LED的使用寿命达到10万小时,可以持续工作11年之久。
减少了保养,节省了劳动
PATLITE的高亮度LED大大减少了更幻灯泡所需要的保养费用。PATLITE的高亮度LED的寿命比传统白炽灯泡的16倍还要长。
适合环境保护
PATLITE的高亮度LED能很好的适合环境保护,与传统白炽灯泡相比,它把使用灯泡的浪费降到最低。
结实牢固的设计
PATLITE在LED声光信号灯中使用一根中心轴的设计,保证了模块的结构完整,提供了保护和安全措施以防止震动和错误操作。同时,它还加强了更换LED模块时的模块性和灵活性。有光滑涂层的灯罩、灯体表面能防止灰尘堆积和粘附,使我们的产品更利于清洁。PATLITE产品是用质量一流的材料制成的,能经受住恶劣的生产环境。
详情请咨询广州嘉铭工业器材
联系人:
地址:广州大道明月一路明月阁
电话:020-87358115
QQ:584986992
邮箱/MSN:lyc@kmischina.com

网友Z:
老鬼好样的 继续关注

网友AA:
刚过来的,就跟进过一项目,如今确实迷茫了,都不知道怎么去找这些工作了

网友AB:
师傅您好在工作中经常接触PLC,由于苦于没有PLC的资料,今看了您写的PLC的文章如获至宝,看后收藏了。在这里谢谢师傅了

网友AC:
支持关注 谢谢分享
运动控制器,PLC,CNC的关系
山东淄博智丰机电有限公司代理的美国DELTA运动控制系统可以实现精确的闭环位置控制,速度,推力和位置压力或位置推理转换用于电动,液压和气动产品。
王工13869370996  QQ:506502404
  运动控制主要涉及步进电机、伺服电机的控制,控制结构模式一般是:控制装置+驱动器+(步进或伺服)电机。控制装置可以是PLC系统,也可以是专用的自动化装置(如运动控制器、运动控制卡)。PLC系统作为控制装置时,虽具有PLC系统的灵活性、一定的通用性,但对于精度较高(如插补控制)、反应灵敏的要求时难以做到或编程非常困难,而且成本可能较高。随着技术进步和技术积累,运动控制器应运而生了,它把一些普遍性的、特殊的运动控制功能固化在其中(如插补指令),用户只需组态、调用这些功能块或指令,这样减轻了编程难度,性能、成本等方面也有优势。
可以这样理解:PLC的使用不局限于CNC,只是一种普通的运动控制装置。运动控制器是一种特殊的PLC,专职用于运动控制。
CNC是计算机数字控制机床(Computer numerical control,即数控机床)的简称,是一种由程序控制的自动化机床。CNC的运动控制装置以前基本上是PLC,但高性能的CNC大多采用运动控制器。

 CNC的数控装置已经内置了PLC  。
PLC是可编程控制器,不仅仅应用在数控机床上,在工业设备,生产线,自动化装置里都用得到。应用相当广泛。
运动控制器 :
 运动控制是自动化的一个分支,它使用称为伺服机构的一些设备如液压泵,线性执行机或者是电机来控制机器的位置和/或速度。运动控制在机器人和数控机床的领域内的应用要比在专用机器中的应用更复杂,因为后者运动形式更简单,通常被称为通用运动控制。运动控制被广泛应用在包装、印刷、纺织和装配工业中。
一个运动控制器的基本架构组成包括:
  一个运动控制器用以生成轨迹点(期望输出)和闭合位置的反馈环。许多控制器也可以在内部闭合一个速度环。 一个驱动或放大器用以将来自运动控制器的控制信号(通常是速度或扭矩信号)转换为更高功率的电流或电压信号。更为先进的智能化驱动可以自身闭合位置环和速度环,以获得更精确的控制。 一个执行器如液压泵、气缸、线性执行机或电机用以输出运动。 一个反馈传感器如光电编码器,旋转变压器或霍尔效应设备等用以反馈执行器的位置到位置控制器,以实现和位置控制环的闭合。 众多机械部件用以将执行器的运动形式转换为期望的运动形式,它包括齿轮箱、轴、滚珠丝杠、齿形带、联轴器以及线性和旋转轴承。
通常,一个运动控制器的功能包括:速度控制 点位控制(点到点)。有很多方法可以计算出一个运动轨迹,它们通常基于一个运动的速度曲线如三角速度曲线,梯形速度曲线或者S型速度曲线。 电子齿轮(或电子凸轮)。也就是从动轴的位置在机械上跟随一个主动轴的位置变化。一个简单的例子是,一个系统包含两个转盘,它们按照一个给定的相对角度关系转动。电子凸轮较之电子齿轮更复杂一些,它使得主动轴和从动轴之间的随动关系曲线是一个函数。这个曲线可以是非线性的,但必须是一个函数关系。
运动控制器和控制卡的区别 :
运动 控制器有独立的安装面板,有的是面板式的,有的是仪表型的,还有导轨安装型的。
 控制卡,一般是PCI插槽的,或者是104板卡的,都必须安装在主机的主板上!
这二个控制方式,虽然都是靠发脉冲来控制伺服或者步进,但是控制器的程序写入,大部分是在控制器上本身通过固有的编程方式,写程序,或者靠上位计算机传程序来执行下面的命令。
控制卡比较广泛,只要给客户提供底层驱动和编程代码,客户可根据自己的软件开发能力做出各种适合的界面,和功能。
  运动控制器:是控制位置、速度、扭矩的,通常不独立使用,可由PLC、CNC控制
PLC:一般用在工控设备
CNC:一般用在数控设备 。
CNC可以看做一种特殊的运动控制器,专门用在数控行业,而广义运动控制器主要是做多轴联动控制的一种概念,PLC是可编程控制器,主要做逻辑控制,CNC一般带一些PLC功能,PLC现在也带一些运控功能.

网友AD:
楼主辛苦了,我刚进入工控行业,希望从您这得到更多指点

网友AE(2012-08-02):
PLC和C语言有关系吗

网友AF:
绝对的经典啊

网友AG:
初学者,前来膜拜。。。。

网友AH:
工控老贵简直就是神一样的存在!

网友AI:
经历个工程的洗礼,理解应该更深刻!理论--实践--理论!

网友AJ:
支持,共同进步

网友AK:
写的真好,楼主辛苦了!

网友AL:
写的不错 条理清晰 语言通畅 受益匪浅

网友AM:
老鬼有图有真相啊  学习了

网友AN(2013-11-04):
真是受教了啊
谁也无法预料未来会发生什么,唯一能做的是珍惜当前的生活,努力学习,不断充实自我,提
升内在涵养和能力!

网友AO:
老鬼兄,学习了。

网友AP:
受益匪浅啊!

网友AQ(2014-02-22):
好好的跟老师傅学习了

网友AO:
谢谢老鬼兄的分享很受益

网友AR(2014-04-01):
支持,新手刚开始学PLC。

网友AS(2014-05-03):
你会KUKA机器人的编程吗?

网友K:
鬼师傅继续!!!

网友AT:
做电工好多年,如今才上工控网来,太晚了,,,

网友AU:
没了?就这么多

网友AV(2014-06-06):
全都是理论知识

网友AW:
写得真好,感谢老鬼分享!

网友AX:
好东西,收藏了,感谢老鬼

网友AY(2014-08-14):
老鬼老師:
我想請問TIA Portal V13如何在一專案中尋找單一使用過之指令。
例如:在專案中尋找曾經使用過的GET指令的地方?
謝謝您了!!

网友AZ:
哇,有点思维了,嘿嘿,谢谢楼主!

网友BA(2014-09-20):
手脚了,,如果拿了个够配合具体的例子那就更好

网友BB(2014-11-19):
我要跟着老鬼进工控

网友BC(2015-01-30):
请问模拟量要用屏蔽线,哪么屏蔽层接地的话接地电阻是多少呢:有什么计算方法吗?谢谢

网友BC:
您好:能不能给说说模拟量如何编程呢。:?如何

网友BD(2015-08-07):
学习了~谢老鬼的分享~希望有更多经验分享~谢谢!

网友BE:
虽然我看不大明白,但是还是从中觉得版主用心良苦,在这说声版主辛苦了。

网友BF(2015-09-19):
楼主是好人啊
……

————
qlin注:去掉广告内容(以“……”代之),其余保留;论坛技术版块(含休闲版块)不允许广告。

网友BG:
引用 楼主:
   以前的文章,老鬼跟大伙分享了自己的学习经历,人生感悟,职业规划.......不知道是否鼓舞了在工控这条路上的朋友们。有了目标和方向就坚定不移的朝着目标进发。

   但是我同时相信,刚接触自动化和PLC的朋友,学习也一定会遇到问题,很多概念晦涩难懂,技术细节难以实施。这些问题或多或少的阻碍了,朋友们前进的脚步。老鬼,懂你!

   接下来的日子,老鬼说:《和PLC有关的那些事》,你想了解的那些事,都在里面,请听我娓娓道来!

2012年5月29日 于深圳
工控老鬼

-----------------------------------------------------------------------------------

【工控老鬼】 和PLC有关的那些事篇一:如何识读PLC梯形图

一、 总体分析

1 系统分析
 依据控制系统所需完成的控制任务,对被控对象的工艺过程、工作特点以及控制系统的控制过程、控制规律、功能和特征进行详细分析,明确输入、输出物理量是开关量还是模拟量,明确划分控制的各个阶段及其特点,阶段之间的转换条件,画出完整的工作流程图和各执行元件的动作节拍表。

2 看主电路
进一步了解工艺流程及其对应的执行装置和元器件。

3 看PLC控制系统的I/O配置和PLC的I/O接线
 了解输入信号和对应输入继电器的配置、输出继电器的配置及其所接的对应负载。在没有给出输入/输出设备定义和PLC的I/O配置的情况下,应根据PLC的I/O接线图或梯形图和指令语句表,做出输入/输出设备定义和PLC的I/O配置。

4 通过PLC的I/O接线图了解梯形图
  PLC的I/O接线是连接主电路和PLC梯形图的纽带。
  1) 根据用电器(如电动机、电磁阀、电加热器等)主电路控制电器(接触器、继电器)主触点的文字符号,在PLC的I/O接线图中找出相应编程元件的线圈,便可得知控制该控制电器的输出继电器,再在梯形图或语句表中找到该输出继电器的程序段,并做出标记和说明。〖JP〗
  2) 根据PLC的 I/O接线图的输入设备及其相应的输入继电器,在梯形图(或语句表)中找出输入继电器的动合触点、动断触点,并做出相应标记和说明。

二、 梯形图的结构分析

1 PLC控制系统梯形图的特点
(1) PLC控制系统的输入信号和输出负载
 继电器电路图中的交流接触器和电磁阀等执行机构用PLC的输出继电器来控制,它们的线圈接在PLC的输出端。按钮、控制开关、限位开关、接近开关等用来给PLC提供控制命令和反馈信号,它们的触点接在PLC的输入端。
(2) 继电器电路图中的中间继电器和时间继电器的处理
 继电器电路图中的中间继电器和时间继电器的功能用PLC内部的辅助继电器和定时器来完成,它们与PLC的输入继电器和输出继电器无关。
(3) 设置中间单元
 在梯形图中,若多个线圈都受某一触点串/并联电路的控制,为了简化电路,在梯形图中可设置用该电路控制的辅助继电器,辅助继电器类似于继电器电路中的中间继电器。
(4) 时间继电器瞬动触点的处理
 时间继电器除了延时动作的触点外,还有在线圈得电或失电时立即动作的瞬动触点。对于有瞬动触点的时间继电器,可以在梯形图中对应的定时器的线圈两端并联辅助继电器,后者的触点相当于时间继电器的瞬动触点。
(5) 外部联锁电路的设立
 为了防止控制正/反转的两个接触器同时动作,造成三相电源短路,除了在梯形图中设置与它们对应的输出继电器的线圈串联的动断触点组成的软互锁电路外,还应在PLC外部设置硬互锁电路。

2 梯形图的结构分析
 采用一般编程方法还是采用顺序功能图编程方法;采用顺序功能图的单序列结构还是选择序列结构、并行序列结构,使用启/保/停电路、步进顺控指令进行编程还是用置位/复位指令进行编程。这部分内容见第四章和第五章。
 梯形图的分解由操作主令电路(如按钮)开始,查线追踪到主电路控制电器(如接触器)动作,中间要经过许多编程元件及电路,查找起来比较困难。
 无论多么复杂的梯形图,都是由一些基本单元构成的。按主电路的构成情况,利用逆读溯源法,把梯形图和指令语句表分解成与主电路的用电器(如电动机)相对应的几个基本单元,然后一个环节、一个环节地分析,最后再利用顺读跟踪法把各环节串起来。
(1) 按钮、行程开关、转换开关的配置情况及作用
   在PLC的I/O接线图中有许多行程开关和转换开关,以及压力继电器、温度继电器等,这些电器元件没有吸引线圈,它们的触点的动作是依靠外力或其他因素实现的,因此必须先把引起这些触点动作的外力或因素找到。其中行程开关由机械联动机构来触压或松开,而转换开关一般由手工操作,从而使这些行程开关、转换开关的触点在设备运行过程中便处于不同的工作状态,即触点的闭合、断开情况不同,以满足不同的控制要求,这是看图过程中的一个关键。
   这些行程开关、转换开关的触点的不同工作状态单凭看电路图难以搞清楚,必须结合设备说明书、电器元件明细表,明确该行程开关、转换开关的用途,操纵行程开关的机械联动机构,触点在不同的闭合或断开状态下电路的工作状态等。
(2) 采用逆读溯源法将多负载(如多电动机电路)分解为单负载(如单电动机)电路
   根据主电路中控制负载的控制电器的主触点文字符号,在PLC的I/O接线图中找出控制该负载的接触器线圈的输出继电器,再在梯形图和指令语句表中找出控制该输出继电器的线圈及其相关电路,这就是控制该负载的局部电路。

   在梯形图和指令语句表中,很容易找到该输出继电器的线圈电路及其得电、失电条件,但引起该线圈的得电、失电及其相关电路就不容易找到,可采用逆读溯源法去寻找:
  1) 在输出继电器线圈电路中串、并联的其他编程元件触点的闭合、断开就是该输出继电器得电、失电的条件。
  2) 由这些触点再找出它们的线圈电路及其相关电路,在这些线圈电路中还会有其他接触器、继电器的触点……
  3) 如此找下去,直到找到输入继电器(主令电器)为止。
   值得注意的是:当某编程元件得电吸合或失电释放后,应该把该编程元件的所有触点所带动的前、后级编程元件的作用状态全部找出,不得遗漏。
   找出某编程元件在其他电路中的动合触点、动断触点,这些触点为其他编程元件的得电、失电提供条件或者为互锁、联锁提供条件,引起其他电器元件动作,驱动执行电器。
(3) 将单负载电路进一步分解
  控制单负载的局部电路可能仍然很复杂,还需要进一步分解,直至分解为基本单元电路。
(4) 分解电路的注意事项
  1) 若电动机主轴接有速度继电器,则该电动机按速度控制原则组成停车制动电路。
  2) 若电动机主电路中接有整流器,表明该电动机采用能耗制动停车电路。
(5) 集零为整,综合分析
    把基本单元电路串起来,采用顺读跟踪法分析整个电路。

三、识读梯形图的具体方法
    识读PLC梯形图和语句表的过程同PLC扫描用户过程一样,从左到右、自上而下,按程序段的顺序逐段识图。
    值得指出的是:在程序的执行过程中,在同一周期内,前面的逻辑运算结果影响后面的触点,即执行的程序用到前面的最新中间运算结果。但在同一周其内,后面的逻辑运算结果不影响前面的逻辑关系。该扫描周期内除输入继电器以外的所有内部继电器的最终状态(线圈导通与否、触点通断与否)将影响下一个扫描周期各触点的通与断。
    由于许多读者对继电器接触器控制电路比较熟悉,因此建议沿用识读继电器接触器控制电路查线读图法,按下列步骤来看梯形图:
  1) 根据I/O设备及PLC的I/O分配表和梯形图,找出输入、输出继电器,并给出与继电器接触器控制电路相对应的文字代号。
  2) 将相应输入设备、输出设备的文字代号标注在梯形图编程元件线圈及其触点旁。
  3)将梯形图分解成若干基本单元,每一个基本单元可以是梯形图的一个程序段(包含一个输出元件)或几个程序段(包含几个输出元件),而每个基本单元相当于继电器接触器控制
电路的一个分支电路。
  4) 可对每一梯级画出其对应的继电器接触器控制电路。
  5) 某编程元件得电,其所有动合触点均闭合、动断触点均断开。某编程元件失电,其所有已闭合的动合触点均断开(复位),所有已断开的动断触点均闭合(复位)。因此编程元件得电、失电后,要找出其所有的动合触点、动断触点,分析其对相应编程元件的影响。
  6) 一般来说,可从第一个程序段的第一自然行开始识读梯形图。第一自然行为程序启动行。按启动按钮,接通某输入继电器,该输入继电器的所有动合触点均闭合,动断触点均断开。
   再找出受该输入继电器动合触点闭合、动断触点断开影响的编程元件,并分析使这些编程元件产生什么动作,进而确定这些编程元件的功能。值得注意的是:这些编程元件有的可能立即得电动作,有的并不立即动作而只是为其得电动作做准备。
   由PLC的工作原理可知,当输入端接动合触点,在PLC工作时,若输入端的动合触点闭合,则对应于该输入端子的输入继电器线圈得电,它的动合触点闭合、动断触点断开;当输入端接动断触点且在PLC工作时,若输入端的动断触点未动作,则对应于该输入端的输入继电器线圈得电,它的动合触点闭合、动断触点断开。如果该动断触点与输出继电器线圈串联,则输出继电器线圈不能得电。因而,用PLC控制电动机的启停,如果停止按钮用动断触点,则与控制电动机的接触器相接的PLC输出继电器线圈应与停止按钮相接的输入端子相对应的动合触点串联。在继电接触控制中,停止按钮和热继电器均用动断触点,为了与继电接触控制的控制电路相一致,在PLC梯形图中,同样也用动断触点,这样一来,与输入端相接的停止按钮和热继电器触点就必须用动合触点。在识读程序时必须注意这一点。

四、 识读PLC梯形图的示例

   在分析PLC控制系统的功能时,可以将它想象成一个继电器控制系统中的控制箱,其外部接线图描述了这个控制箱的外部接线,梯形图或语句表是这个控制箱的内部"线路图",梯形图中的输入继电器和输出继电器是这个控制箱与外部世界联系的"接口继电器",这样就可以用分析继电器电路图的方法来分析PLC控制系统。在分析时可以将梯形图中输入继电器的触点想象成对应的外部输入器件的触点或电路,将输出继电器的线圈想象成对应的外部负载的线圈。外部负载的线圈除了受梯形图的控制外,还可能受外部触点的控制。

还会持续发些之前总结的与PLC有关的知识和文章,希望对各位有用。
非常具体的分析

网友BH(2015-11-10):
现在,刚走在路上,感觉好难啊,都是上网看书

网友BI:
收藏了这个帖子,准备命题开始慢慢看。

网友K:
老鬼继续!大家都在期盼着!

网友BJ(2015-12-19):
能将plc编程以文字的形式写下来很不错,我现在还只是知道怎么编程,具体叙述就说不出来,持续关注您

网友BK:
请问那个师傅手上有西门子s7-300的模块了

网友BK:
大家都在忙吗 谁用到西门子plc的模块么

网友BL:
大家有没有好的PLC交流QQ群的推荐一下呗

网友BM(2016-01-25):
谢谢分享,学习了。很实用

网友K:
老鬼,继续进行!

网友BN(2016-04-28):
谢谢老鬼我也刚从事这个行业关于自控不是很了解。受教了。十分感谢

网友BO:
老鬼威武

网友BP(2016-08-25):
不愧是老鬼,就是不一样,厉害

网友BQ(2016-10-05):
好长、好长、好长

网友BR(2017-02-20):
必须赞一个。写的好

网友BS(2017-04-02):
求老鬼支招,我是刚接触这一块的小白。PLC控制柜CPU和扩展模块的选择。谢谢

网友BT(2017-05-19):
正处在迷茫期,走不出来

网友BU:
顶,,好,就是难学懂

网友BV(2018-04-01):
感谢老鬼指点

网友BW:
PLC入门者的好教材

网友BX:
楼主不错,多分析几个程序就完美了

网友BY(2018-12-01):
这个要参加了?先占楼!

网友BZ(2019-04-08):
很有概念感,不错

网友CA(2023-05-03):
老鬼,总结的很到位,PLCの集大成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