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5-29):
电路要求是这样的,焊机工作时间要5分钟,但有时3分钟焊机就起来了不焊了,现在要设计这样一个电路,如果不到5分钟焊机不焊时,报警器会报敬,

网友A:
很长时间没有思考过问题了,具体回答不上来;
但想问一下,焊机是如何控制的?

或可,先确定如何判断焊机是否在焊,再根据原电路采取相应的措施。

楼主:
焊机阳极和阴极距离10左右,当焊接是阳极压下来和阴极碰在一起,能不能用一个行和开关,一个时间继电器报警器,组成一个电路,

网友B:
用电流或电压互感器套在焊机的线路上,检测焊机是否工作,用时间继电器和中间继电器组成报警电路即可。

网友C:
同意楼上

网友D:
我语文理解能力还是差了点 回答不了你的问题  ,,,,,,,,

楼主:
请问一下,不知道电路图怎么画。先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