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5-29):
视频信号直接经同轴电缆传输,会产生幅度衰减和频率失真。即不同频率分量衰减不同,频率越高衰减量越大。幅度衰减,引起对比度下降。高频衰减,引起清晰度降低。实测表明,常用的 75-7 电缆 250-300 米时,引起的失真度就超过我国电视标准的规定要求。 EV-2010A 加权视频放大器,对 75 欧姆同轴电缆的实际衰减特性,能进行全距离全频段有效补偿。最大有效补偿距离可达到 2500 米以上( 75-5 电缆可按 60% 折算,达到 1500 米以上)。这里就有关问题谈些看法,供交流探讨。
  一 )PAL 制视频标准:视频传输 0-6M 频率响应限定要求是在 0.5-5M 带宽,上下波动限定在± 0.75db , 6M 限定在 +0.75 ∽ -3db ;这是主要特性,还有其他一些失真度指标要求。一般 420-480TVL 的中高清晰度摄象机视频信号, 4-6M 的频率成份不可忽视。当然,拍摄的镜头(取景)不同,视频信号的各种频率成分组成也不同。细节变化小的镜头(如一面光墙),高频分量弱;细节变化多的镜头(如花丛、头发),高频分量十分丰富。所以,只根据某个电视画面来判断图象质量是有局限性的。工程商的责任,应该是尽可能减少视频信号失真,充分发挥摄象机的性能水平,以达到尽可能好的满意程度。
  二 ) 视频标准信号源
  为了检测视频控制设备,变换(切换、分配、放大、)设备,传输(不同介质、不同变换与调制解调)设备的质量,需要有标准视频信号源,产生几种失真度为零的特殊视频信号。一种是连续扫频视频波形,扫频范围是 0.2-6M ,幅度为 700Mv 。可以十分直观地检测设备的频率响应。还有一种类似的多波群视频信号。每一群都是一种固定频率,六群从低到高分别是 0.5/1.0/2.0/4.0/4.8/5.8M 。用这种波形来研究电缆衰减与补偿非常直观,容易理解。
  三 ) 视频电缆的频率失真
  不同型号的电缆特性不同,不同厂家,不同批次的电缆性能也有差别。我们这里以一种典型的 75-7 电缆为例进行分析与介绍。视频信号经过电缆传输会引起低频幅度衰减和高频失真,频率越高,衰减越大。同时注意到,行同步头失真,色同步头幅度严重降低。一组典型 75-7 电缆 1000M 不同频率衰减测试数据如表一:
  长度 (1000m)0.5M---1.0M---2.0M---4.0M---4.8M---5.8M
  分贝数 ....-4.18db-6.15db-8.52db-11.0db-11.6db-12.6db
  倍数 ......61.8%...49%....37.5%...28.2%...26.3%..23.4%
  对于 5.8M 频率分量来说, 2500m 电缆,衰减量可达到 -31.5db ( 2.67% ) . 这就是频率失真的实际概念和含义。由上述分析和实践经验,我们归纳出以下几点意见,供参考:
  1. 视频同轴电缆,从它对不同频率分量具有不同衰减特性来看,可以把它理解为一种频率“去加重”器件;
  2. 电缆具有频率“去加重”特性,所以“电缆视频补偿器”应该是一种具有频率“加重”(或“加权”)特性的器件。我们称之为“加权视频放大器”,简称“加权视放”;
  3.75-7 电缆 200m 以上就应该考虑加权补偿。
  4. 对视频加权补偿的要求是:
  ①幅度要能提升到大于 1Vp-p ;
  ②频率补偿必须是 0-6M 全频段范围的加权补偿(低端轻,高端重);
  ③补偿特性必须能与电缆衰减特性相反相成;
  ④补偿距离尽可能大一些;
  ⑤补偿器对上述各项补偿,必须有全范围连续可调的有效控制功能;
  ⑥必须解决工程现场方便准确的调试方法问题(许多产品没能解决好这个根本性的实际使用问题)。
  四 ) “前补偿”与“后补偿”问题
  补偿位置放在电缆前端,还是末端,表面看来是一样的。所以有的产品介绍说:一台放大器补偿距离为 1500 米,电缆前后各放一台,可以补偿 3000 米。对此,我们还难以相信。因为在技术实现上二者是完全不同的。后补偿是低于 1 伏的小信号放大和补偿,最大动态范围是 1 伏;而前补偿相反,是要对 1 伏的标准信号先进行提升放大和频率加权,以补偿电缆衰减。举例说, 1500 米 75-7 电缆, 5.8M 频率衰减量为 -18.9db ,即衰减 8.8 倍。前补偿时,就要把这一频率成分放大 4.26 倍。这就要求达到 0.7V*8.8=6.16V 。而行同步头衰减 -6.27db ( 2.06 倍),即要求提升到 0.3*2.06=0.618V 。两项之和为视频信号“峰 - 缝”值,即 6.16+0.618=6.778V 。这是在 75 欧姆负载上的动态范围,而放大器实际输出的动态范围应该是 6.778*2=13.556V ,这是常规电路难以实现的。换句话说,长距离电缆后补偿有效,前补偿无效,甚至因失真而有害。
本文由华力通达电力提供,更多请直接访问http://www.whhltd.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