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5-29):
一.纯软件调试:
调试环境:采用仿真器调试
调试任务:检验软件的正确性
1.子系统调试:
(1)走通每一条路,判断结果和预期是否一致
(2)判断边缘状态下工作是否出问题
(3)注意是否存在计算溢出
2.总调:接上各种传感器,对编码器编相应的信号单片机程序模仿电机工作时的编码器信号,然后按工作情况-启动,调速,停机等各个工作状态调试。
(1)多任务系统各个任务占用DSP的时间,是否有任务在极端情况下时间不够。
(2)多任务的参数是否打架,这里要展开才能说清楚,请多体会
(3)注意极端情况,边缘情况是是否工作正常。
二.直流低电压,低电流下调试:
调试环境:用直流电源加30V或60V直流电压;烧写芯片调试;采用示波器,功率仪等对硬件数据监测,最好有DSP-电脑调试系统,将DSP工作情况,检测参数传给电脑,同时将电脑的工作或调试命令传给DSP。
调试任务:主要检验软件和硬件之间协调性
(1)各个工作状态下硬件数据(如电压,电流,波形,功率等)是否正常
(2)判断各个关键点的干扰情况。关键点一般是指:为DSP供电的3.3V电源;编码器信号接收端;通讯信号接收端;功率模块电源;功率模块驱动信号端;功率模块保护信号接收端等。记下这些关键点的干扰情况,好与后面强电加上后的干扰比较。
三.交流低功率下调试:
调试环境:加交流电源,低功率负载;烧写芯片调试;采用示波器,功率仪等对硬件数据监测,DSP-电脑调试系统。
调试任务:检验交流及其有关电路。
四.交流高功率下调试:
调试环境:加交流电源,高功率负载;烧写芯片调试;采用示波器,功率仪等对硬件数据监测,DSP-电脑调试系统。
调试任务: 检验最恶劣干扰下系统工作状态;检验整流桥,功率模块,滤波电容发热情况; 检验电机发热情况。
(1)在大功率情况下,测试关键点干扰情况,和直流小功率情况作比较,找出问题。
(2)检验大功率情况系统的各个参数
(3)检验功率器件的发热情况
(4)检验电机的发热情况
(5)测试效率,转矩等
到此,实验样机的调试完成一轮。再下来就是找问题,完善,再调试的不断轮回。

珉珉

网友A:
一般现场哪里有那么多 设备给你接上测试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