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求纯水机PLC程序

楼主(2012-05-29):
是LG-master k120s 的PLC 有尝服务,谢谢
联系QQ:123684041

网友A:
K120S的编程线很简单的做。自己做一根,联电脑自己读出来就是了。

楼主:
原机PLC程序没了,要重新编,谢谢指教.

网友A:
楼主对这个工艺流程理解的这么清楚,一个20点的PLC,这个程序不难,自己试着重新写过就是了。

网友B:
找当地就近的人过去编程调试下就行了

网友C:
lz那里的?要是无锡的我可以帮搞定

网友D:
在当地找个吧;要调试的;

网友E:
在成都没有 我搞过不少类似设备

楼主:
谢谢大家的指导啊,我在国外,这个机器是台湾人做的,因为PLC内的程序没了,所以要重新编个新的,编好了上传PLC不能自动运行,(就是哪个RUN灯不亮)

网友A:
开关拨到run 位置

网友F:
看来还挺复杂的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