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5-29):
我们厂有个等离子切割焊机是上海正大电焊机有限公司生产的,现在送上电,打开开关,有气流,就是没有弧光,有就是不能切割了,我打开看了一下,也没看出个123来,按启动按钮,交流接触器也吸合,也有电压,就是没有弧光了,只有气流通过,电容和变压器也没有坏,哎,直接晕了,无从下手了,还请各位师傅帮帮忙。。。。

网友A:
等离子弧能够引燃,必须满足三个条件:有足够而稳定的氩气保护;有一定空载电压的直流供电;有合理的引弧条件(如高压脉冲电火花\电极短路接触火花)

网友B:
一楼对这个很专业了,楼主就按一楼的去检查吧

楼主:
氩气保护?也就是有气流吧,现在打开开关以后有气流,电极短路接触火花?有一个瓷的东西,当按下开关之后也有电火花,所以这两个条件应该是满足了吧,有一定空载电压的直流供电?这个不是太明白?是不是也就是不切割的时候有一定的直流电压啊?

网友A:
等离子切割焊机不用氩气保护,那切割口不氧化变形?变压器二次侧经过桥式整流滤波,大概有226伏的电压.火花放电器有火花,看看串接的电容和火花放电器的间隙应该1-3毫米.

网友C:
高频有打火的话查查枪有没有问题

楼主:
额,谢谢各位老师的精彩回复啦,找出原因了,切割枪出现了问题,里面有气流,但是电路断了,现在换了一个,好使啦。。。。。

网友D(2013-03-15):
在此更正,等离子切割用的不是氩气,直接用压缩空气。

网友E:
在这竟也能见到有关等离子切割机的问题。
我是做焊接等离子切割电源的,
楼主这种等离子切割电源是工频硅整流的,如出现问题,按枪开关,先查电源输入的交流接触器是否吸合,通气是不是正常,高频高压引弧器的放电嘴是不是有火花放电,也就是看有没有高频产生,如以个三个都正常,接触器能吸合,有气出,有高频,机器说明基本没问题,如还不能引弧,就要检查外围配件了,如等离子枪,枪上的电极割嘴等等。
我来这里是想入行变频,请各老师们指点一二。
如有朋友有接触焊接切割电源的,可以一起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