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5-29):
各位前辈,变频器整流和IGBT在一个模块里,该怎样上电检修驱动板呀,是不是要拆掉模块,给电源电路另外供电呀

网友A:
好像有人刚刚提过这个问题。如果测量模块不块,就不要拆了,只要切断IGBT逆变电路的电源就行了。IGBT与驱动电路连接,也无须屏蔽OC信号,检修也方便。切断供电后,可以串灯泡供电进行检修,或施加低压供电,都方便啊。
整流和逆变虽然在一个模块里,但作为独立的部分,可以区分,并找到IGBT的供电引脚的。

楼主:
谢谢咸工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