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5-29):
安川MP2300   JEPMC-IO2310            在无程序的情况下,IO点那个灯会亮吗?

接线都确认了一下,都是正确的啊,感应器也都是会亮的,就是输入点那个灯不会亮,按照我的理解,没有程序的情况下也应该会亮啊。上面有个拨码也拨到IN1 了。

  注:MP2300   JEPMC-IO2310   都是刚买的新的。

网友A:
输入一般就是NPN PNP的问题

楼主:
是0V输入   那会不会亮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