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5-29):
如题,涉及到选择电源模块的问题,想问一下三菱Q系列PLC的CPU 消耗DC5V电源多少mA,网上没有找到!

楼主:
没人在吗?

网友A:
电源不是单单供一个CPU,其它模块都要考虑;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源不是单单供一个CPU,其它模块都要考虑;
这个我知道,我只是想知道单独的QCPU消耗多少,别的模块叁数表里都有表明,但是QCPU里面没有,所以我的电源模块不好选择!

网友B:
手册里面有的,CPU本身要消耗电源,其它的模块也要注意,要算总体的够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手册里面有的,CPU本身要消耗电源,其它的模块也要注意,要算总体的够不够
请问这个手册叫什么名字啊?我这里也下载了不少手册,怎么没有啊!!在哪里可以下载到?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你可以下载Q系列的选型软件即可:显示每个模块以及部件的消耗电流,各部件是否正确;可以参见下面附图(软件截图):
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手册里面有的,CPU本身要消耗电源,其它的模块也要注意,要算总体的够不够

请问这个手册叫什么名字啊?我这里也下载了不少手册,怎么没有啊!!在哪里可以下载到?
找到了,谢谢!!

网友B:
Q大全手册,这儿手册很厚,专门用来选型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Q大全手册,这儿手册很厚,专门用来选型用。
谢谢啦!找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接解压缩即可应用
谢了,已经找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