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5-30):
组态王和-200通讯正常。。画面上显示一个温度模拟量的值也正常,我想温度值超过一个值后出发一个Q0.0输出。温度值我在200里是VW100 (VW100在组态王上显示的没问题)    触发值是VW10,-200程序是 LD   SM0.0            AW>   VW100,VW10    =Q0.0             现在的问题是我在组态王上 设置了一个变量设备-200   寄存器是V10    数据类型是SHORT    画面是设置了一个文本 模拟值的输入输出对应V10那个变量 ,可是不管我怎么写数字进去 那个Q0.0  都不输出,好像是PLC没有接受到组态王写书到V10的数据,是什么问题呢?(我在文本显示器里设置就可以)

网友A:
V10?你组态王和200通讯用的什么方式?寄存器地址对吗?

最直接的方法就是你从组态王往下写数据的时候,监控一下PLC运行,从程序里看看那个数据是否有变化。
组态王往下写可以是弹起时写入,也可以是按下时写入,你看看选择的对不对。

楼主:
已经好了。但是是糊里糊涂的好了。。

网友A:
稀里糊涂好了,说明你原来的设置啥的都没问题,从头到尾捋一遍,整理出来,下次就轻车熟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