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5-30):
求教给位老师:
    在很多地方经常见到半自动与自动控制,请问在PLC中是如何实现啊,谢谢

网友A:
手动半自动与全自动控制由PLC程序实现,全自动根据工况一般是起始-结束-起始-结束周而复始的运行。

网友B:
半自动也属于手动范围部分,执行单一部分动作或者整体一个循环。半自动便于在机器调试完毕后的单个产品的试加工生产。
PLC编程时,这是要看编程人员怎么想的了,也可以整合在自动里程序里面,也可以单独写在一边。
我的做法是习惯性的写在一边,便于程序的调试。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半自动也属于手动范围部分,执行单一部分动作或者整体一个循环。半自动便于在机器调试完毕后的单个产品的试加工生产。
PLC编程时,这是要看编程人员怎么想的了,也可以整合在自动里程序里面,也可以单独写在一边。
我的做法是习惯性的写在一边,便于程序的调试。
解释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