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继电器的控制

楼主(2012-05-30):
各位朋友 大家好  我现在有三个时间继电器A B  C .我要求A工作是BC不工作.AB工作时C不工作..AC工作时B不工作   这样的设计能实现吗?如果可以我该怎么样控制呢  谢谢

网友A:
不清楚请高手吧~

楼主:
我是专门进来请教高手的

网友B:
这叫互锁,并没有什么大不了的.
用一个三档开关就可以了。这是最简单的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叫互锁,并没有什么大不了的.
用一个三档开关就可以了。这是最简单的方法
 这里面的互锁  自锁我明白 可是我要怎样加三档开关呢  那个我不是很熟悉 请指教

网友C:
‘1、A工作是BC不工作;2、AB工作时C不工作;3、AC工作时B不工作。’楼主,这命题有问题啊。1、A工作B\C不能工作,也就是说A\B不能同时工作,那么2中A\B能同时工作吗?这不是矛盾么。

网友D:
   用三档选择开关的话,第一档是A工作、第二档是AB工作、第三档是AC工作;按这个要求,去查找有无适合的选择开关。
   好像A一直需工作,不知根据这点可否简化。

   不过,太长时间没接触这些资料了,要我选型却不会。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三档选择开关的话,第一档是A工作、第二档是AB工作、第三档是AC工作;按这个要求,去查找有无适合的选择开关。
    好像A一直需工作,不知根据这点可否简化。

    不过,太长时间没接触这些资料了,要我选型却不会。
 o 谢谢 现在我增加了一个时间继电器 实现控制了

网友E(2012-10-26):
多加几个继电器就行了

网友F(2013-01-19):
有三档开关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