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5-30):
什么是相机干燥箱?
  相机干燥箱www.zs-oven.com就是所谓的单反相机防潮箱,是说运用各种除湿技术有效地降低柜内湿度,从而达到防潮、防霉、防氧化、防锈、防微量吸湿等目的. 国际相机工业协会指出,温度在10℃以下,或湿度60%RH以下,霉菌会停止滋生。而珍贵的镜头、相机、昂贵的仪器、样品或者心血结晶等等因受潮长霉毁于一旦,因此使用德洋防潮箱保存珍贵物品,是您最佳的选择。
     防潮箱源自日本,在台湾得得了长足的发展,1983年第一台电子防潮箱诞生,近十年是电子防潮箱高速发展阶段,百家争鸣,特有特色,防潮箱目前的代名词:dr-storage。   好的电子干燥箱无风扇、无噪音、不返潮、不结霜、无热效应产生,除湿效果稳定,可以自己设定湿度,预防胜于治疗,确保摄影器材、镜头、望远镜、照片、胶卷等免受霉菌侵害,物有所值。

     使用简易密封塑料箱可以快速除湿,但有两个很大的缺点:
1.它会很快的把你防潮箱里的水份吸到百分之十以下。湿度过小(一般为30%以下)会导致相机上的有机物由于过于干燥而脱胶开裂,如橡胶、皮革等;长期如此,机械部分的润滑油会干涸。霉菌在湿度为60%即可生长,在70%至90%之间会发生爆炸性的滋生。所以,保存相机的最低湿度不应低于40%,最高不应超过60%,以40%至50%为最佳。
2.有的吸湿吸剂含氯化钙成份,湿后氯化钙水解,会有少量的氯气泻出,氯气强氧化性,容易腐蚀器材。另外,用此干燥剂还要注意一点:时间长后,放干燥剂的容器内会存有一定量的液体,注意不要碰倒了,否则流到相机内它是永远也不会干的!

网友A:
恩 说的是啊~

网友B:
相机干燥箱相关技术参数
  ★采用『形状记忆合金』除湿方式:20%~60%RH定点设置,持续停电24小时,仍可运用化学吸湿补位功能继续吸湿。
  ★吸湿材料:除湿模组内附有可吸附硫化物及醇类等有毒化学污染源的吸湿材料。
  ★环保省能源:低能源设计,不返潮、不发热、不滴水,无风扇驱动噪音。
  ★高载重止滑防摔设计:钢制高载重层板四周采用安全护栏设计,特殊防滑避震特强抓力橡胶脚垫。
  ★对流式层板气孔:让柜内对流更快,柜内湿气平均,避免上干下湿困扰。
  ★上顶盖特殊载重横梁设计:柜上放置重物,柜体也不变形。
  适用范围:各种镜头、机身、光学仪器、IC样品、光学膜片、化学粉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