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5-30):
本人想用一个压力变送起来同时控制三个变频器。实行同步控制速度来实行锅炉的进风机电机鼓风机电机和炉排电机。达到恒压工作。那位师傅能够帮忙指点赐教。谢谢!

楼主:
是的求解.....

网友A:
在这还发现楼主问的同一个问题。估计楼主想控的是锅炉蒸汽压力,想法是好,但在实践中是行不通的。因为影响锅炉蒸汽压力这一被控参数的因素太多了,首先是锅炉本体的可控性如何,燃煤的质量,用汽状况,送、引风机的效率,进入锅筒的软水温度,汽包水位的变化等等,只稳定送、引风机及送煤量的大小是保不住蒸汽压力的。就楼主的想法应该是锅炉燃烧控制,其重点是节能及稳定锅膛负压,而间接起到稳定蒸汽压力的作用。

楼主:
是的。目的就是节能达到恒压。锅炉压力的大小来改变引风机鼓风机炉排电机的速度。

楼主:
有好的方法请赐教。

网友B:
用出口压力就可以阿

网友A:
燃烧控制只用个压力变送器可能难达到目的,被控锅炉的蒸发量是几吨的?

网友C:
工作那么复杂,单单一个压力变速器,不好搞的,应该个管个的 就好调试了

网友D:
自变量太多的话,变量的控制就复杂。需要智能控制。

楼主:
就是用一个压力变送器接一个数显智能压力控制表来控制,但是此表只有一组4-20ma输出。如何控制三台变频器啊?压力变送器检测锅炉内蒸汽压力。如果压力变送器多啦安装比较麻烦。所以才想用一个压力变送器,达道锅炉恒压的目的。本人很纠结。不知如何解决。求助各位师傅帮忙解决问题。还需要什么器材安装方法请赐教。

网友A:
用一个压力变送器接一个数显智能压力控制表来进行锅炉恒压, 可能做不到。最简单的锅炉蒸汽压力单回路控制系统,也要有蒸汽压力信号、蒸汽流量信号、炉膛负压信号参与计算,而相关参数有个最佳比例的配合问题,这一最佳比例既使在固定负荷的状态下也是很困难的事情,况且用汽波动大时难度就更大了。

楼主:
看来还是没有最佳方案。用什么方法可以解决?请明示。

网友D:
这个早就有解决方案了。第一个变频器的输入接压力变送器的4-20mA信号然后把这个信号同时用第一台变频器的模拟量输出端子(同是4-20mA信号)给第二台变频器的输入,第二台变频器的输出也是这个4-20mA信号,然后传给第三台变频器的输入....,直至n台...哇哈哈

网友A:
引用 楼主:
看来还是没有最佳方案。用什么方法可以解决?请明示。
用一台压力变送器来控制送风、引风、炉排的转速,这很容易做到,但要想达到稳定锅炉蒸汽压力,是达不到目的的,由于做不到就不可能有方案。因为离开被控锅炉对象来谈控制是不现实的,否则买了变频器实施后达不到稳定蒸汽压力的效果就被动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看来还是没有最佳方案。用什么方法可以解决?请明示。
用一台压力变送器来控制送风、引风、炉排的转速,这很容易做到,但要想达到稳定锅炉蒸汽压力,是达不到目的的,由于做不到就不可能有方案。因为离开被控锅炉对象来谈控制是不现实的,否则买了变频器实施后达不到稳定蒸汽压力的效果就被动了。
说的很正确

楼主:
看来没有可行方法?谁有成功案例请告知。谢谢!

网友F:
有难度,,www.kinbo923.com

楼主:
难道就没有办法可行啦?郁闷!

网友A:
对于锅炉控制已有许多成功的经验,其成功的基础是:锅炉本体的可控性,如到现场问司炉工该台锅炉好不好烧?如果答:好烧,搞自控成功的可能性就很大。如果不好烧,那就要慎重对待了,也就是要认真的了解锅炉本体的特性了,这是要作大量工作的。办法是有的,但不是一台压力变送器控制送、引风、炉排的方法,在以上回帖中也谈了一些。

楼主:
到底用什么器材能接问题,到现在还是迷茫。哪位有切实可行的方法请告知。急待期盼!

网友A:
从楼主的回帖来看,到现在为止,楼主想的还是用硬接线来解决问题。离开了PID是无法来控制的,楼主对锅炉本体一点不考虑,曾问过是几吨的锅炉,楼主都不说。再重复一次:离开被控锅炉来谈控制是不现实的.

网友D:
嗯,楼上说的很有道理。控制不能脱离被控对象。没有被控对象的模型何谈控制?

楼主:
锅炉是8吨的。煤燃气锅炉。

楼主:
怎么没有高手帮忙?郁闷!

网友A:
一点看法:楼主的想法可能是看到有的书上介绍的锅炉燃烧控制框图,就是主蒸汽压力控制,带上煤量、送风量、引风量三个控制量。图是简单,但做起来是很复杂的,因为燃烧自动控制系统与煤的种类、锅炉结构有着密切的关系。煤量、送风量、引风量三个控制变量,通常要用各自的PID控制器,且彼此之间还应互相协调,才能可靠工作。从回帖看有炉排,应该是燃煤锅炉。不是我泼冷水,8吨锅炉来搞燃烧控制是不划算的,再者锅炉小结构简易其可控性就差,能否达到目的很难预料。

网友G:
来个高手解答更完整点

楼主:
看来就不能实现三个同步,如果把炉排电机排除在外。用压力变送器控制引风电机变频器和鼓风电机变频器实现同步,是不是就简单多啦?

网友A:
引用 楼主:
看来就不能实现三个同步,如果把炉排电机排除在外。用压力变送器控制引风电机变频器和鼓风电机变频器实现同步,是不是就简单多啦?
从帖子看这儿的同步可能是指三台变频器同频率运行。从技术上讲,这是可以实现的,但这三个同频率运行对锅炉而言,是没有实际意义的。而鼓、引风机也不可能同频率运行,因为这不是输送带,而是锅炉。单针对炉膛负压而言,鼓、引风机的风量处于某平衡状态时,炉膛负压也是稳定的,但这时鼓、引风机的转速(频率)不一定是相同的,就算是相同的,但煤层厚度的变化,也会影响送风压力的变化,要保持负压就要改变送、引风量,但这时引风量与其不一定是同量的变化。再者鼓、引风机转速的变化,对炉膛负压的影响作用是不相同的。

楼主:
说来说去还是没有可行的方法来达到恒压。郁闷!到底用生么方法和器材能够解决问题没有准确答案。8吨燃气锅炉恒压。

网友H:
想法是好,但在实践中是行不通的。因为影响锅炉蒸汽压力这一被控参数的因素太多了,首先是锅炉本体的可控性如何,燃煤的质量,用汽状况,送、引风机的效率,进入锅筒的软水温度,汽包水位的变化等等,只稳定送、引风机及送煤量的大小是保不住蒸汽压力的。就楼主的想法应该是锅炉燃烧控制,其重点是节能及稳定锅膛负压,而间接起到稳定蒸汽压力的作用。

网友I:
不知道你用的是什么牌子的变频器
锅炉系统中专用的变频器就好调的多了